300左右固态硬盘选哪款?

楼主(2018-05-09):
300左右固态硬盘选哪款?

网友:
首先我个人建议你加一两百上256GB的产品,性价比更高,而且你128GB的再装两个游戏基本上都见底了,同系列产品往往会比256GB和512GB产品的持续写入性能更低。

其次,寿命对于现在的SSD来说,只要不是白片黑片,通常也不是什么值得你去考虑的问题,即使是用TLC颗粒的SSD,要用到挂掉那也是几百,乃至现在最新的能承受接近2000TB的写入量,你确定你在淘汰之前你能写进去这么多数据?

我现在手头上还在用的最旧的SSD是2013年2月买的128GB三星PM840,也是三星第一款TLC颗粒的SSD,时至今日写入量也就只有10.92TB。除此之外,我目前在用的还有比如SanDisk X210、SanDisk X400、SanDisk Ultra II、威刚SP920、Surface Pro 3内置的三星PM851,还有已经淘汰卖二手的镁光M4、三星PM830、浦科特M5S、SanDisk X110。并没有哪个是因为寿命问题挂掉,也没有值得考虑的掉速问题,淘汰的原因也只是因为容量太小。

所以,建议你还是别太纠结寿命问题,也接受TLC颗粒逐渐在中、低端普及的现实,别看某些自己都是用白片的三四线厂商妖魔化TLC的论调。另外,别捡还在用SF2281主控的仓底货,比如金士顿V300。

比较理想的选择是浦科特M6S PLUS,Marvell 88SS9188主控,东芝19nm MLC颗粒,256GB的大概是570元,跟三星850 EVO差不多,性能表现不俗,口碑也很不错。还有更加实惠的浦科特M7VC和SanDisk X400 (256GB大概450元),主控是Marvell 88SS1074,闪存颗粒东芝和闪迪的15纳米TLC。

还有争议声不断的三星850 EVO实际上也并不是某些人说的那么不堪,性能比X400还要略好,也有人做过测试(http://xn--ssd-hz3g941m.com)写1700TB都还没挂,这种数字对于几乎所有用户的实际用量来说已经是数量级的区别了。当然,相对于750 EVO来说,差不多的性能,850 EVO还是有点贵了。

网友:
英睿达BX300:最近具性价比的应该就是这个128G的ssd,性价比爆炸,还是3Dmlc。镁光大厂值得信赖。个人还是推荐多加点钱,上256g。容量越小性能,寿命相对越低。
英特尔 545s:英特尔新推出的ssd,黑科技加新技术加持。质保5年!!!。256g只要500。英特尔居然也有性价比的ssd。英特尔你还是人吗?毫无悬念地打败Q200顺利登顶成为固态硬盘吧新吧盘。

网友:
路过表示现在WOW群里的群众纷纷表示50G的客户端放在120G硬盘里已经有点危险了,再来个大版本肯定要换硬盘。

我自己的,加上WIN10系统。

网友:
天猫买光威悍将240G 跟客服说要买法拉利,然后你就会收到主控为2246EN  sk hynix的MLC正片,跑分在800左右,官方只换不修5年。并没有利益相关,在使用的消费者算不算?固件号就能判断是否法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