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系统电脑system进程硬盘占用率一直百分百?

楼主(2018-05-09):
win10系统电脑system进程硬盘占用率一直百分百?

网友:
你可以试试关闭虚拟内存,系统还原等占用磁盘程序。

网友:
你这个系统是后改的盗版吧…建议用MSDN原版镜像重装一下,再用联想官网的驱动更新一下,手动更新系统补丁,然后关SuperFetch服务,关ipv6,虚拟内存设置成1024MB到2048MB,关闭索引服务,不要用各种安全卫士安个火绒,嗯(  ) 如果这样一套下来还是磁盘占用过高那就换固态硬盘吧,反正我从win8一路用过来都是老机械硬盘倒也还将就

网友:
有固态吗?没有加一个。内存有点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