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1311换硬盘风扇狂转

楼主(2018-05-09):
a1311换硬盘风扇狂转a1311换硬盘风扇狂转a1311换硬盘风扇狂转

网友:
然后呢 是求助贴还是经验贴

网友:
是你的硬盘的温控线没有接吧!基本都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
呵呵   硬盘线有问题了吧   换硬盘要注意啊  线不耐造

网友:
没遇到过,那种硬盘是用小排线接到主板上的,是很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