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二合一平板电脑MLLX320-10ICR装系统后不启动

楼主(2018-05-09):
求助联想MIIX 320-10ICR装了WIN10系统启动不了。入不了解压介面,我把分区从新分过,然后把硬盘格式也改了MBR。是不是BIOS还要设置??????我是用GHO的。我已经修复出引道不行???

网友A:
使用U刷机。专业解决此问题 GHO的无效属于刷机

网友:
解决联想主板和联想机器 加威信 li8866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U刷机。专业解决此问题 GHO的无效属于刷机

哦。。。。。还没用过U盘来刷机。。。。。

网友:
已经装好了,不用设BIOS,必须要用IOS文件装才行

网友B:
要使用uefi 启动才可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使用uefi 启动才可以的 !!!!!

我是用UEFI再能进去的。。。。只是没用IOS文件装而且,现在装好了。。谢谢你

网友A:
MLLX320-10ICR装系统 倒立感应也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LLX320-10ICR装系统 倒立感应也正常吗

正常,自己调回。。。。。。。。。

网友:
uefi   方法安装

网友:
我知道了。。。。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