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REV:1.0开机CPU风扇不转,电源风扇转

楼主(2018-05-09):
     一片L-IG41M主板开机无复位,CPU风扇不转,测CPU无供电,再测总线供电也没有,内存其他供有,总线供电由PU320 APL5912的3 4脚输出,5脚有1.5V输入,8脚EN脚没有电压。跟线EN脚到PQ721,测得PQ721控制脚有5V供电,这个脚正常应该是没有电的,继续向前PQ721控制脚到PQ720,PQ720控制脚有1点几伏电压,正常应该PQ720的C脚无电压才对,现在C脚有5V电压,B脚有1点几伏,那这个三极管是坏的,更换此三极管主板修复。

网友(2018-07-23):
今天修到一块L-IG41M REV1.0主板,故障插电自动上电,跑00不显示,CPU风扇不转电源风扇转,长按触发排针也不能关机。查主板各供电,CPU1.1V 总线1.2V 内存1.5V 桥1.1V供电都是正常的。但是PCI B16时钟脚高达3.3V不正常,查图纸是由时钟U51 IDT CV184-2APAG 1/3脚提供,测时钟晶振14.318两脚为2.9V/0V而且没有波形,看来时钟蕊片坏的可能性特别大,找料板找到一片IDT CV186-2APAG代换上去,插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按触发键一路跑码“嘀”的一声屏幕有显示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的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