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电脑可以连上WiFi,手机可搜到该WiFi就是连接不上怎么破?

楼主(2018-05-09):
(无正文)

网友:
    检查wifi带宽是否开启为54M模式。(若有更高选项,建议选择更大的)
    以及是否使用了wep加密模式。(建议选择WAP2)
以上两个设置都极有可能领较为先进的无线设备无法连接。

网友:
信号差,不稳定dhcp分配地址不成功,手动弄个i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