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和硬盘又关系么?

楼主(2018-05-09):
电脑卡和硬盘又关系么?

网友:
卡的时候打开任务管理器  性能标签的 资源监视器  看下是哪个飙升  还有就是检查 计算机 管理里的系统日志  会有些苗头
然后关于维修硬盘坏道,可以用diskgenuis足矣,但是会损坏坏道附近的数据,如果在C区可以考虑重做系统了。
如果400多点可以考虑  浦科特或者三星的 M5/6S或者840EVO系列  至少不会出坏道,前提不存大文件比如影音和大型网游等

网友:
题主我才发现我俩电脑就是一个型号!题主我想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同戴尔,同卡,而且每次重启必显示找不到系统,只能手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