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G 不触发

楼主(2018-05-09):
台式主板,B85MG不触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这个主板的图纸,看来只能靠自己的经验修了
首先测了一上开关的针脚,才1.12V,明显底了,3V或者5V才正常,
先换了,5VDUAL转3.3VDUAL ,还是一样,摸了一下还发热,
一般这个问题先把网卡拆了,一样
本来想搞南桥,看了一下网上既然85块钱一个的南桥,想想还是算了
最后客户同意换主板,为了验证一下是不是南桥坏了,我就把它拆了,拆了之后3V回复正常了,但没有换,因为桥太贵了,二手主板也就150块钱

网友:
是呀,台板不到桥,到桥换台板,有道理。

网友:
南桥这么贵
。南桥短路导致待机电压低

网友:
B85主板短路很多是桥坏了,换桥不如换板了

网友:
我这边的B85才100左右,还是楼主那边市场好

网友:
市场好也要看情况,有些地方价高一点但没有量,有些地方价格低但是量大,生意更好做

网友A:
真心不懂主板,有什么课程可以学下吗?电脑用多了,就是不会修。

网友:
B85主板短路很多是桥坏,............

网友:
南桥坏掉了,就没的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心不懂主板,有什么课程可以学下吗?电脑用多了,就是不会修。

咱大迅维学校不错,有空可以去学习一下

网友:
较新的主板一般换桥都不划算,芯片加人式就可以买板了

网友:
修主板没啥意思了     涉及到桥都是换板了

网友:
前进H61刚刚开始也要7.。8十块   那时候换过几个  收不到客户很多钱  什么时候桥能像G31 G41那时候一样15快一个

网友:
换桥我都是直接换板了  现在客户都是财大气粗 要速度

网友:
涉及到桥都是换板了,现在客户都要速度.

网友(2018-06-27):
运气还可以,简单的修起来就是不伤脑细胞

网友:
对啊,待机电压一般就是IO,网卡和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