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印机打印不清,简单问题记录一下

楼主(2018-05-09):
怎么不清晰,大家看下面的图,然后原因就是打印针太短了,调短打印头与打印滚筒之间的距离
打印机打印
打印机

网友:
问题处理完了没?应该是打印头与纸张的距离问题

网友:
1、纸张选择拨杆位置不合适,2.针头使用时间长有纤维污垢,3,部分专用驱动程序对文件纸张做了定义,不准许打印多层。

网友:
具体到你这个,最有可能是色带架不能正常转动,造成一部分色带过度磨损。

网友:
我建议楼主还是用发票专用打印机,设置也方便,故障相对比较好排除。

网友:
先看是第几联,第一联的话可能是色带的问题。下面几联的话是调节杆的问题。

网友:
调节打印字线应该是左边正常,右边间隙大

网友:
打印头与纸张的距离,色带,打印针是否断针。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