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 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哪个好?

楼主(2018-05-09):
SSD 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哪个好?

网友:
相信电脑爱好者们对固态硬盘不会陌生,固态硬盘拥有超高的读写速度和稳定性,是机械硬盘无法比拟的,近些年,固态硬盘的发展不可小觑,渐渐的让人们所熟知,而人们在选购电脑是也更加青睐于固态硬盘的选配,机械硬盘因速度和稳定性遇到了瓶颈,正被渐渐的淘汰。但不少人只知道固态硬盘速度,却不了解什么是固态硬盘,那今天就给朋友们深入的了解下,讲讲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的区别。

1.发展历程
机械硬盘(Hard Disk Drive)发展至今,已经有了60年的历史的,1956年,IBM发明了第一块机械硬盘,仅仅只有5MB的存储空间,却由50多块24英寸的碟片组成,所占体积在现今人对电脑的理解来看是不可想象的。但机械硬盘的主要物理结构就是从那时确定,并一直沿用至今。如今,随着硬盘的发展,机械硬盘的体积越来越小,容量也越来越大。
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rives)是用固态电子存储芯片阵列而制成的的硬盘。1970年,StorageTek公司开发了第一个固态硬盘驱动器。1989年,世界上第一款固态硬盘出现。而那是人们对固态硬盘的认知和需求并不高,直到2006年3月,三星率先发布一款32GB容量的固态硬盘笔记本电脑,固态硬盘从此走进了人们的视野,2007年6月,东芝推出了第一款120GB固态硬盘笔记本电脑,固态硬盘也在近几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2.读写速度
固态硬盘的读取速度普遍可以达到400M/s,在开机和数据的载入中,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大幅度的提高了电脑的运行能力。写入速度也可以达到130M/s以上,在写入大数据时,更加高效的储存能力大大缩短了办公时间。其读写速度是普通机械硬盘的3-5倍。

3.抗震能力
机械硬盘因使用高速转动的盘片和磁头来回寻道读写数据的原理,所以不能出现高强度的震动,否则磁头与高速转动的盘片接触会造成盘片划伤和损坏,导致硬盘报废,所以在使用机械硬盘时必须避免震动的发生,而固态硬盘采用的是固态电子存储芯片阵列,焊接在电路板上,相比机械硬盘有更加轻薄的机身和更好的抗震耐受力。

4.功耗和噪音
机械硬盘高速转动的盘片需要一个高功率的步进电机来驱动,而固态硬盘不需要电机来驱动,所以机械硬盘在功耗上就大了许多,,工作时因电机的转动,会出现微小的震动和噪音,而固态硬盘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5.如何选购固态硬盘
当下,固态硬盘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不少厂商去参与研发和制作,而其中也有不少鱼目混杂的厂家或作坊,固态硬盘的质量也是参差不一,那么还如何去选购一块好的固态硬盘?
在选购固态硬盘时尽量去选购知名的一线硬盘制造商,如三星、闪迪、东芝等,选择知名度高的实体店或有保障的网店购买。另外,闪存芯片的颗粒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固态硬盘质量的好坏,所以过低的价格就要小心是不是采用了劣质颗粒(黑片);或是tlc,这些基本都是一些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其擦写次数过低,数据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

总结
固态硬盘的价格普遍比机械硬盘高,随着技术不断的提升,固态硬盘的价格也在越来越低,走进寻常百姓家。现阶段,不少电脑极客们都会采用SSD+HDD的混合方案来提高电脑的性能,不过,随着固态硬盘的发展,越来越高的容量也会慢慢取代掉机械硬盘。

网友:
好和坏其实也是相对的,要看你的具体需求和预算。

简单来说一下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的优缺点。

固态优点就是读取文件速度飞快,闪存作为存储介质自然自然流利到飞起,
不用磁头让固态硬盘寻道时间几乎为0,无论是随机读取持续读取都速度飞起。
但是缺点就是固态硬盘容量越大可以说是越不稳定
但是如果你保持在一个相对的容量也不会不太稳定,
固态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恢复的方面,
SSD数据存放的位置和外部的存取地址并不对应,动态记录自然会抹去之前删除的数据。

机械硬盘的优点就是技术相对成熟,价格也不算是很贵,如果你要是说读取速度慢的话,
其实读取速度也不会说慢到非洲去,虽然固态可以达到好几倍机械硬盘的读取速度,
但是有的时候,一些电影,文档,种子(大雾),放在固态里其实给你的提升也不是很大。
但是要注意,机械硬盘不要选龟速的,5400转和7200转其实还是两个世界的,
如果可以的话,上迅猛龙可以提高寻道速度,但是有上迅猛龙的钱其实不如上一个杂牌的128……
另外就是机械硬盘如果你特别在乎机箱大小和重量的话,可能会形成负担,一块儿的确是沉。

所以哪个好,我其实推荐系统和一个大的,需要读取的软件或者游戏扔固态盘里,
其他的数据,视频,EMMM还有啥影音先锋等软件,就放心地放在机械里就好。
顺便说一句,我的R6S可以放在我的希捷1T黑盘里的哦,但是也没有被喊过SSD。

网友:
这么说吧,我家里的硬盘是机械的,学校的是固态的。

所以我回家之后脾气就变得很不好。

讲个笑话而已。为什么脾气会不好,因为机械硬盘的读写速度实在是难以跟固态硬盘比。
二十年前(大家都还小),父辈们说的电脑卡,其实不是网络卡啊,只是硬盘的读写速度跟不上。
我们打开电脑里的文件,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如果你用过寿命很长的电脑,那你一定体会过,那种捉急。
常说老爷机的体验不好,卡,其实就是它硬盘的读写速度慢。我们使用电脑,本质就是不断读写电脑里各种文件的过程,硬盘的读写速度快了,我们就会觉得操作电脑的过程很流畅,很舒服。
当你习惯了这种流畅之后,再让你换回机械硬盘,那种捉急………其实很磨练心性(笑

还有就是硬盘坏道的问题,机械硬盘使用时间长了之后(使用频率不同,硬盘的磨损程度也不一样,我大概用了四五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出现各种坏道)很容易出现物理坏道。
物理坏道是不能修复的,而且想避过物理坏道继续使用这块硬盘,很麻烦。
你需要找到物理坏道所对应的逻辑地址,然后禁止电脑在这个区域进行读写操作。很麻烦。
而当电脑在物理坏道所对应的逻辑区域进行读写操作时,就会蓝屏死机。
完全不顾你的感受,不管你是在打游戏还是在工作。
所以大家都会在出现硬盘坏道之后选择换一块硬盘,(我没换,因为没钱,所以每次使用电脑都在拼运气,赌它不会在坏道区域读写)。

嘛,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推荐你入固态硬盘的,只要预算充足。

网友:
性能上来说。一定是SSD要比机械盘好,更快也更稳定!但是也更贵!所以建议你买台式机可以按照预算:120G SSD(系统+软件)+500G~1T的机械盘(视频,文件),这样来安装! 好处就是速度体验上来了,空间也有了!

网友:
楼上分析的很正确。
固态硬盘因为物理工造原因,寿命应该不是特别长。楼上所说没见过坏的,那是因为你没fuck过SSD,现在用固态盘编译安卓系统,半年,硬盘已经掉速了。实打实的消耗品。
数据保存还是用性能好点的HDD吧,毕竟有时候速度没有数据重要。

网友:
固态更好一些,对提升整机性能和使用体验很有帮助。

网友:
我只是一个给同学维修日常电脑故障的学生。
嗯这个问题确切的谁优谁劣吧。

如果你是一台笔记本用了很久,硬盘有点瑕疵但还可以使用,但每次开机很慢,程序加载也很慢,有时卡死。你说是换一个新的机械硬盘还是添加一个固态硬盘呢?我认为添加一个固态硬盘为最佳选择。一是购买一个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的价格相差不大(我说的是500g机械与128gssd)。二是机械硬盘可以检测坏道后屏蔽坏的区域还是可以用来储存一般的资料,去电影音乐,用上一年肯定没问题吧,那么固态硬盘就可以分两个区,一个系统,一个用来装程序。最后搞定后的笔记本肯定比你买之前速度更快更好用。我亲身体验过啊!!!

但如果你是一个游戏狂或者说是追求大的硬盘容量,那ssd肯定就不是最佳选择了,毕竟大容量的ssd的价格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住的。

网友:
本科的时候,宿舍4台笔记本的自带的机械硬盘全部先后因为大量坏道挂掉了(个人推测跟笔记本散热不好有直接关系)。自己大三组台式机,一开始找一个同学帮忙顺了4块写入量不到10T的希捷500G组raid0,刚到手扫了一遍没有坏道,一个月以后就开始出坏道,最后坏了三个。家里的老古董60GB昆腾火球却依旧坚挺。给人的感觉是随着容量的增长机械硬盘越来越容易坏。
反观买过(包括帮同学选购的)的固态硬盘,浦科特M5S,M6S*2,美光M500*2,M550*3,MX200(SATA,m.2*3),闪迪Extreme Pro(小钢炮主盘),OCZ Arc 100,Interpid 3700(官翻,工作站主盘),三星PM851(笔记本原装),英特尔520*2,730*2,累计经手过这么多固态硬盘,没见过一块坏的。所以从统计结果来看,无论是SSD还是HDD,都是越老的寿命越长。寿命排序应该是老HDD>老SSD>新SSD>新HDD。

网友:
实际使用体验肯定SSD更领先,不管是开机速度还是软件载入,SSD的速度相比传统HDD优势都非常巨大。但问题也很明显,首先是价格,同样按每GB的价格来算,HDD相比SSD还是便宜很多的;另外,SSD的电气结构和HDD的机械结构相比,当SSD出线问题时要更加麻烦,尤其是数据恢复方面;就看这两点其实已经很明确了。
日常使用:SSD
数据存储:HDD
虽然SSD的价格已经低了很多了,但个人感觉对于PC用户来说最好的搭配还是SSD用作系统盘,HDD作为数据盘,价格的下跌可以让我们选SSD的时候选择容量更大的产品。

网友:
装上固态后,从此再也不想用机械,贵点就贵点吧,其实也不是贵很多,也就是一两千的事情,效率能翻好几倍,时间才是最贵的。

网友:
最好200g左右的固态加大容量的机械盘,安全快捷,反对使用大容量的固态,

网友:
同价位 选SSD

网友:
不差钱上ssd,速度飞快,用完不再想用机械硬盘
当然买240g以上的装系统就行 台式机嘛 再买几个几T的机械硬盘存东西就行
至于ssd啥牌好 具体可以参考这个 http://bbs.ngacn.cc/read.php?tid=7442061

网友:
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的话,我会觉得固态更好用,现在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电脑开始配置固态硬盘了。

网友:
首先,他们将读取过错分为两个品种:可见与不行见。可见过错就是咱们平常能够看到的,有过错代码提示的过错;而不行见过错就是那些不是很严重,不会显现给用户的过错。  在他们的测验中,可见过错主要是读取过错,在测验用的硬盘中,这类的过错呈现份额高达20%至63%,而写入过错仅为1.5%至2.5%。经过试验他们还得到了一个比较风趣的成果,SSD的寿数取决于它的实际年纪,而不是运用频率。也就是说,SSD如果放着不必,其实寿数比常常运用的SSD要短的多。  别的,经过测验他们还发现,SSD其实要比机械硬盘经用的多,可是并没有一个详细的期限,在测验中他们最高进行了3000次写入测验,成果SSD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SSD的闪存颗粒中,SLC是最高端的芯片,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低端产品就必定不行靠谱;现在的SSD上的存储颗粒大都采用了MLC颗粒。其长处在于具有不错功能的一起还能到达最廉价的售价,TLC颗粒则是一切颗粒中最廉价的,当然其功能也是最差。  不过大家伙在选SSD的时分不必着急,SSD的实际运用功能与寿数往往取决于控制器和固件,这也是为什么大品牌往往有着十分强悍功能的原因。  在文章,SSD故障率陈述出炉:提醒运用寿数真相中,能够看到SSD硬盘的寿数详细计算,另引荐延伸硬盘寿数需求知道的几点,硬盘故障率和寿数,日立最好,西部其次,希捷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