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wifi信号会互相干扰吗?

楼主(2018-05-09):
多个wifi信号会互相干扰吗?

网友:
分别设置为1,6,11为互不干扰的信道

网友:
会 wifi信道频谱是固定 而且很窄 虽然有14个信道划分 但是并不是1 6 11 信道互不干扰 只是这三个信道相互影响最小 空间内同一信道同一时间只有一个无线设备能传输数据 其余的设备只能排队等候 所以wifi多了之后 肯定影响数据传输速度和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