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路经典基础

楼主(2018-05-09):
                 PWM中常见引脚英文解释
  UGATEDHHDRVDRVH;上管驱动
  LGATEDLLDRVDRVL;下管驱动
  FBVSETBOOT;自举升压脚,上管G极的动力来源
  FBVSET;反馈调节,电压设定脚
  OUTVOUTVO;输出电压检测输入脚
  PHASESWLX;相位脚,连接上管S/下管D/电感,与BOOT构成回路,也有的可做电流检测
  CSP/CSN;电压检测脚
  ILIMTRIPCSOCOCSET;极限电流设定/过流保护阈值设定
  SKIPSKIPSELDEMCCM;工作模式设定
  TONRTFSET;频率设定(通过一个电阻接地或接供电来设定频率)
  COMP;反馈补偿,修正反馈电路的误差
  VSEN;V SENSE电压检测
  ISEN;I SENSE电流检测

       需要的看一下 大神绕过 勿喷!!!!!

网友:
不错 够经典 总结的可以 继续努力多多发帖

网友:
不错,很经典,先收藏了,多发贴

网友:
可以 可以 楼主基础不错啊

网友:
嗯,可以的楼主。经典的PWM中英文解释,收藏了。

网友:
谢谢加分 非常感谢 努力多多发帖

网友:
经典的PWM中英文解释,收藏了.值得学习

网友:
UGATE、DH、HDRV、DRVH;上管驱动
  LGATE、DL、LDRV、DRVL;下管驱动
  FB、VSET、BOOT;自举升压脚,上管G极的动力来源
  FB、VSET、;反馈调节,电压设定脚
  OUT、VOUT、VO;输出电压检测输入脚
  PHASE、SW、LX;相位脚,连接上管S极/下管D极/电感,与BOOT构成回路,也有的可做电流检测
  CSP/CSN;电压检测脚
  ILIM、TRIP、CS、OC、OCSET;极限电流设定/过流保护阈值设定
  SKIP、SKIPSEL、DEM、CCM;工作模式设定
  TON、RT、FSET;频率设定(通过一个电阻接地或接供电来设定频率)
  COMP;反馈补偿,修正反馈电路的误差
  VSEN;V SENSE电压检测
  ISEN;I SENSE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