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开机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8-05-09):
win7开机黑屏怎么办?

网友:
explorer.exe出问题了,找一台win7的电脑进C:\windows文件夹找到explorer.exe,复制一份到u盘里用PE拷进需要修复的电脑。
如果不行就把整个system32文件夹拷过去。
再不行就重装系统,简单粗暴。

网友:
电脑开机后过完这个画面就直接黑屏了  可以进去pe 但是做完系统还是这样  也没有滴的一声  求大神给看看什么情况  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