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310 原厂bios解决开慢

楼主(2018-05-09):
联想S310 原厂bios解决开慢,试了许多都不行,没办法某宝花了10元大洋买的下了血本现在分享给战友们!!

联想S310原厂程序 .zip

网友:
这个应该论坛也有的  淘宝购买的可以上传下购买截图

网友A:
现在的BIOS程序可以先在论坛下载,然后再自己合成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BIOS程序可以先在论坛下载,然后再自己合成BIOS程序。

那么问题来了me去哪里找啊

网友:
10块也是血本,多谢兄弟分享了!!

网友:
嗯嗯    我也是论坛下载原厂的bios 再合成到自己备份的bios里面  解决开机慢的问题   要是bios坏了  只有刷原厂的

再把uuid sn pn 等用软件写进去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