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联想Y520音频网络usb小板掉了个件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5-09):
本人小白求大神给指点一二 不知道图中LL1这个零件是什么  求告知 谢谢

网友A:
看到有LL字样,应该是电感,你可以测一下两端有没有连有地的,然后跑一下线路,对电路图或者芯片应用电路图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LL字样,应该是电感,你可以测一下两端有没有连有地的,然后跑一下线路,对电路图或者芯片应用电路图 ...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您

网友:
专业交换联想 发我换一个你哦 60元

网友:
故障是无法联网吧,这个是网络电感撞件了,电脑就是我们公司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