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7系统装完网络不行

楼主(2018-05-09):
WIN7 系统装完  网络不行  右下角一直在转  网卡有抓到 驱动也打上了

网友:
用驱动人生更新网卡驱动  还是一样  接网络就转圈  网线拔掉再插就可以

网友:
谁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版本吧 有ghost系统是这样的 要不换个短点的八芯网线试一下

网友:
对于还有很多小小白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太新的电脑了吧  有时网卡都装不上了。换win10

网友:
换个版本 看看

网友:
是不是笔记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