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主流配置的电脑来说,机械硬盘是否成为用户体验的短板?

楼主(2018-05-09):
对于主流配置的电脑来说,机械硬盘是否成为用户体验的短板?

网友:
@夏夏moe 的观点和我最后一句一致,预算才是最大的短板。大部人的观念可能是“西数1T才三百多,花四五百买个120G的简直太奢侈”。个人还是觉得多花500块提升接近10倍的硬盘读写速度的SSD还是很值的。

———————————2014.5.13

不太同意楼上pansz老师的观点。
我们店里装的最低配置的办公型电脑,赛扬双核,2G内存加核显。  换上SSD依然要比HDD强太多。单独使用的时候感觉不是很明显,相同配置硬盘不同的两台电脑放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差异特别明显。

拿office来说,低配电脑(HDD)打开office大约需要五秒钟,低配电脑(SSD)是秒开。
拿开机来说,“简直反人类”,以前还能开个机去上个厕所倒杯水,现在上厕所的时间都不给了。
说差异不大你肯定没有对比过。

用户体验方面,开大程序快几秒,小程序秒开的感觉有多畅快我就不说了。这么说吧,相同的价钱投入,SSD带来的幸福感最明显,没有之一。
就好像你从移动2G换成联通3G的感觉,用了绝对不想再回去。

另外,许多人不上SSD的原因是因为整个主机才一千多,四五百的SSD太奢侈了啊。

网友:
题主既然问用户体验。说我我自己的电脑吧。
I5 3470,GTX660,8G,希捷1TB ,后来京东搞活动,买了一块浦科特 m5s 128G。
系统装在SSD,所有软件装在SSD,游戏(正在玩的)装在SSD。安装包,音乐,视频,图片放到HDD(HHD就充当仓库或者说是不可以移动的移动硬盘)。
这样。128G的SSD大概用了一半。
按下电源。当你做下,调整好坐姿。手放到键盘上,你就可以输密码了。额,开机大概15秒左右,其实台式机开机那么快,对实际体验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用,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吧。
平时看电影,图片,听音乐。没有任何影响。虽然这些都在HDD里面。但是实际体验仍旧没有任何区别。
玩游戏的时候。当然了,游戏主要是拼的是显卡,带不动,就是带不动,该掉帧就掉帧,这个和SSD无关。其主要提升是加载速度上的提升。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经常地玩的LOL,感觉游戏有BUG,有时候闪退,然后无论怎么登陆都上不去了。这个时候,我一般都是,直接重启计算机。算上开机时间,算上输入账号密码时间,算上读条时间,大概在30秒-60秒就可以重新进游戏。如果是机械硬盘,我估计要3分钟以上。这个提升,感觉还是蛮大的。对日常或者应急都很有用处。
重点来了,对日常软件的体验有质的飞跃。以前打开个最基本软件,比如QQ,比如浏览器,总要等待软件几秒才能正常使用。而现在,打开了,就能用了,比如苹果的广告词就是就位就绪就完成。这个是在日常使用中,能实实在在的增强了用户体验。
不要小看这3秒和瞬间的差距,他所带来感官体验,真的是非常棒的~~棒到我觉得我应该告诉题主。上吧!SSD!

网友:
不太同意排名第一的答案
首先,硬盘不仅是主流电脑配置的短板,而且是所有计算机系统的短板。原因很简单,内存就是为了提高I O速度而生的,典型的时间换空间,这就是为什么要用内存,cache来加快计算机的读取速度,试想如果有一天硬盘的读取速度突破了cpu的计算速度,那么这将对计算机领域产生质的飞跃,因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大部分算法都是为了让高速的cpu向低速的硬盘妥协

其次 不管软件大小,都是从硬盘读取的,必然会提升速度

最后,题主不要怀疑,不管是磁带,机械硬盘还是SSD,他们给计算机带来的是质的提升

网友:
为什么我觉得ssd是预算方面的短板,大多数买主流配置的人只能买得起小容量ssd做混合硬盘,比如我……然后就基本只有能开机的时候爽一下,可是我从来不关机的………

网友:
同意可可苏玛的观点。很多笔记本用过几年之后硬盘严重衰退,比现在的主流硬盘都要慢一大半,这时候换上固态硬盘和大内存,速度立马就飞起了!

网友:
首先肯定的回答:是

近年来电脑除了硬盘外的部件性能都在成倍的提升。
HDD虽然一直是木桶的最短一条,但它已经扯着蛋了。

SSD性能是HDD的好几倍啦,小文件性能甚至上百倍了~
  但价格是同容量的四五倍。

现如今软件越来越大(包括安装所占硬盘和运行时所占内存),4G的内存可以说是电脑正常工作的最低配置了,但4G内存在如今浏览器和常用应用下已捉襟见肘,系统默认管理的虚拟内存仍然起很大作用。

虚拟内存的速度 <= 硬盘的速度   再加上虚拟内存和内存之间的调度和管理,速度已经不能直视了。
所以速度更快的SSD在虚拟内存速度的提升上还有不错的表现。
(4G内存就关虚拟内存很危险)

其它原因 @pansz 描述的很合理啦。
最后:
如果你是从事多媒体相关工作(3D、PS、各种模拟软件)最好上SSD,各种性能让你幸福死。
如果你是工作狂(word、ppt、excel、浏览器 无限多开)也可以上SSD,小文件性能让你灵的感随意挥洒。
如果你是程序猿(VS、Eclipse、各种IDE及大工程)上SSD吧,对自己好点儿。
以上大多软件运行的性能 瓶颈是大量小文件读写,及虚拟内存。

网友:
工作用机,尤其是笔记本电脑,强烈推荐SSD,无论你是单核U(现在基本绝迹了吧)双核还是4核,其提升都是异常明显的,好处如下:
1.开机关机速度快,开机后可几乎无等待的进入工作状态;
2.无论是图片编辑、文档编辑、运行各种专业非专业软件,基本是秒开,有种在内存中办公的感觉,所想即所得而不需让创意和思想去等待那可恶的沙漏;
3.功耗低无噪音,功耗低则意味着电池寿命的延长,无机械部件的运动自然噪音也会降低不少;
4.不怕快速的移动或小的磕碰,这个用处大了,相信有不少本本朋友就是因为一个不小心在电脑运行时移动或碰撞了电脑引起硬盘坏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尤其是很多朋友都喜欢走哪儿去懒得关机直接把本本盖合上待机,而这个待机有些本本会被不小心异常唤醒,硬盘就在背包里欢快的运转起来一不小心就容易造成损坏,而SSD完全无此问题;

当然要用好SSD还得有几个注意事项:
1.首先必选win7或win8,只有这两个系统才会对SSD有着最佳支持;
2.对SSD进行4K对齐等预配置,启用trim等专用算法功能,实现SSD的有效利用和保护;
3.对于大容量内存的机器来说关闭休眠功能,因为休眠功能是需要把内存数据搬运到SSD上,对于8G乃至以上容量内存的用户一定记得关闭该功能,启用待机睡眠功能即可,否则一次休眠就写8G数据一是休眠时间长二是增加了SSD不必要的损耗(否则你会发现SSD的写入90%以上都耗费在了休眠上多可惜);
4.打开电脑AHCI功能,较新的电脑不需要操心这个,主要是针对多年前的老电脑而言,BIOS中可能默认的还是关闭AHCI功能,这是为了兼容IDE硬盘但却极大限制了SSD的性能;

网友:
剔除预算的限制。。。

对于一般用户的提升就是:
1. 开机变快了,开机后动鼠标,点开我的电脑不会要等半天才出来。
2. 启动程序等待时间变少了,不少程序直接秒开。
3. 如果不是刻意设置的话,一般系统的缓存,临时文件也会被安置在SSD上,得益于SSD的4K优势,也能极大的提升程序运行时的响应速度。不会再有一个程序用着用着还要卡上一会的问题。
4. 读取的优势,体现在拷贝与游戏数据读取速度明显提升。

其他关于SSD的话题,可参考我在 目前哪个牌子的SSD(固态硬盘)靠谱点? 这个问题的回答
目前哪个牌子的SSD(固态硬盘)靠谱点?

网友:
“机械硬盘是否成为短板,取决于你的硬件配置”----你要记住机械硬盘=单核赛扬就好了

网友:
快买吧快买吧!
我用笔记本,一直担心挪动电脑时会伤害到机械硬盘,所以就入手一个三星 840Pro 256G。
8G内存对于我来说就够了,关闭虚拟内存,划2G内存作为内存盘。编译程序时在内存盘里编译减少SSD磨损。
真心幸福到爆!用其他宿舍人的电脑感觉都没法用了!

网友:
机械硬盘是否成为短板,取决于你的硬件配置,以及你实际常用的软件。这对每个人来说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假定你购买的是新款的CPU,足够大的内存,足够强劲的显卡,——那么机械硬盘确实是短板

对于轻度的应用,由于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加载到内存,因而机械硬盘不会对系统造成任何性能短板。比方说我长期打开一个浏览器,从来不关。电脑只睡眠,从不关机。所有数据其实都在内存中,硬盘根本可有可无,其性能自然也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在需要大量的随机读取数据的情况,机械硬盘与SSD会有明显差异,实用场景如下:
1,操作系统冷启动的时候,需要读取大量数据,此时系统刚启动,不可能全部加载到内存。
2,从大量的文件中搜索内容,由于文件量巨大,不可能全部提前加载到内存。
3,第一次启动游戏,或者启动较大的游戏,进行场景切换,游戏材质数据比内存更大的情况下。
4,经常开关机,不使用睡眠功能的情况下,开关机会导致内存中的缓存数据丢失,影响下次加载的速度。

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情况下,机械硬盘会成为系统性能短板,这些情况都非常常见,所以对很多人而言,机械硬盘就是系统性能短板。

知乎很多人推荐 SSD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电脑的配置都挺好,系统的其他短板都已经解决了。只剩下机械硬盘这个短板了。所以更换硬盘的性能提升最明显。

网友:
SSD绝对是提升非常明显的硬件,说提升不大的基本就是自己的感觉被误导了。就好像用惯了retina屏幕你也会说不过如此,但这个时候放个ipad2在旁边对比你才知道什么是细腻。用惯了ssd,习惯了十几秒的开机,操作的各种顺滑,你可能觉得不过如此,但这时候如果有个开机就要小一分钟,开个word或ppt都假死半天的电脑在你旁边,你才知道什么是ssd。

网友:
有次LOL读条卡了,我果断重启,登陆进去刚好赶上第一波兵,哇咔咔~~!

--以上是我评论在别人答案下的,应 @刘琤玉要求,作为我答案对体验部分的描述,谢谢~!
--以下为原答案

是!大部分情况下,真的是!

木桶效应嘛~只要你的机器配置不是很奇葩,机械硬盘,确实是一大短板。

CPU,N年前就已经性能过剩了,还在不断提升性能中;内存从几年前价格便宜,频率提高以来,性能也逐渐过剩;机械硬盘,受设计原理限制(转速、磁头等),性能提升不大,虽然价格不断下跌,也仅仅是让大家买到的硬盘容量更大了而已。

网友:
产品狗,来给你回答下吧
1 普通使用 硬盘和ssd真的差异大到离谱吗?
轻量级应用,只要内存大点,实际上ssd也就是程序加载快那么点点,比如你平时就QQ,网页,视频,word的话,实际差异真心没有那么大,比如我自己家用的pc就是志强4核+8g内存+双hdd,游戏,网页足够用了,当然这个不是干活的家伙

2 重度使用下,ssd与硬盘有天壤之别,比如我笔记本就是双ssd,在几年前,就入手intel g3 120g,笔记本双核i5+8g内存 长期网页50+,axureRP 3+ QQ 1000人大号+200个群,随手还开word,对了 还有两个虚拟机长期挂在跑应用测试,这样的环境下,8g经常榨干,今年年初又入手了一只256G ssd,双盘使用,琢磨着要么下半年换四核I7笔记本+16G内存+512G SSD,的节奏,工作的家伙,一定不能因为硬件影响效率,

所以,家用,台机便宜就好了,启动慢点,但是游戏中机械硬盘不会照成啥影响,轻量级应用普通硬盘本身就满足需求,不用折腾,当然你若是发烧友,那么一定ssd!

网友:
有人说,机械硬盘不是短板,我换了固态以后,开机10s关机2s,当年新买的电脑也没这速度啊。(有钱全方位升级的路边左转,没钱全方位升级的先买个固态换一换就知道这爽感。)

网友:
我装了用了各种电脑少说也有10台了,上至e3+970,下至x5260+gt240
以我经验来说,ssd能够极大显著提升用户体验,无论什么配置什么使用习惯开不开ahci有没有sata3 ,现在我就算给朋友装全二手500块主机的配置都会上块32gssd

ssd范围[京东79包邮的32g杂牌ssd,正无穷]
电脑范围[e2140/3600+,正无穷].

网友:
用途很重要,对于玩游戏的电脑,cpu显卡和内存永远比硬盘更重要!

网友:
在内存够的情况下 硬盘是最大的短板,内存不够的情况下 当然是内存

网友:
我这一点感触太深了。
首先我劝用笔记本电脑的朋友尽量换上固态吧!!!
不光你的操作体验会翻不止十倍,而且也体量下我们这种学计算机的同志帮你们修电脑时的感受。
我现在就在帮别人修电脑,你知道让我用5400转的固态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吗?
实际上固态并不是那么的贵,有些朋友无法理喻的花500来块钱买了个1T的机械硬盘,我想问你用得完吗?
我现在的电脑当时买成3600左右,戴尔的,后来把5400转500g的机械拆了换了个256g的固态,是不是觉得不够用?然而一年过去了剩余空间还很充裕。
也许你觉得我装的东西少,我来大概列下我的开发工具吧:eclipse关于java se,java ee以及web开发,IDEA,pycharm,Pr,Ae,Android studio,还有巨占空间的Visual C++。等等。同时我还是班委经常做表,一年来我的qq只清理过一次文件。
说了那么多,只想告诉大家,容量不是越大越好,256真的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