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的WIFI和通讯信号接收真的很差吗?想换个米5,但是看到好多人说WIFI和通讯有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8-05-09):
小米5的WIFI和通讯信号接收真的很差吗?想换个米5,但是看到好多人说WIFI和通讯有问题,求解答。

网友:
我的还好,已经用了半个月,其中一个星期在云南旅行,连接了至少十几个不同地点不同ISP不同路由器,没感觉有这问题,也许是我运气好?同行的手机有一部小米note,一部红米Note3高配全网通,还有一部步步高,好像是vivo,只记得亲戚买的2千八,里面是骁龙410,跟我前一部机器(红米2移动增强版)一个配置,贵2千。。。WIFI信号最差就是这部机器了,在双廊的客栈坐在洱海边的亲水平台看日落时小米的机器都很好,白天拍的照片通过客栈的WIFI(大概20米远)自动云备份的速度在7~8mbps,但那部vivo连保持连接都困难。。。

网友:
17年5月21日说明一下:miui优化更新了一年,至少在我本人的mi5上,断流问题已完全解决;wifi信号问题也做了优化,在原来信号不好连接不上的地方,mi5现在能以12Mbps这样的低速率稳定连接。同时同样的网络环境,mi5内网传输速率不如mi4、mi5s。

***********20160615的原回答**********

WIFI有问题:
    同位置信号强度不如其它设备(mi2s、ipad、sp3),信号稍差的地方直接断给你看,官方不承认硬件问题,把锅推给bsp背,miui群一度禁止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是呵呵;
    即使信号强度没问题的地方,mi5有小机率断流(wifi列表信号正常,显示“正在获取IP”),更改为固定IP地址或设置为“使用旧版dhcp客户端”能改善。

手机信号并没有明显问题,2G、3G、4G均正常,与其它手机相差不大。

网友:
上次我买的尊享白有这问题。
1是断流。在b站视频一直断断续续。同学的mi4就没问题。同时放一个视频。
2是信号差。只要手碰到上半部分,也就是天线的位置,wifi.从满格变成只有1格。。。你去miui论坛看,很多这种帖子。

网友:
小米高配版使用者,握着手机上半部分 sim卡那边  wifi信号大幅度削弱。

网友:
一手米4c高配,一手米5高配,同时看优酷电视剧。
4c wifi稳定流畅,5时不时提醒wifi连接断开。
尤记得有一次我就坐在路由器旁边,拿着5看电视,结果又断开了连接。我以为是路由器的问题,就问了一下身边的朋友是否掉线,他回答说一切正常。
个人体验,仅供参考!
米5发表答案没多久,再回来看我的答案时,页面刷新中,等待……

这是米5连接状态

这是米4c连接状态

同一地点,米5连接速度43,4c则是57。

网友:
前两天给认识的一个女孩子推荐了小米5紫色标配版,结果收到货后,一开机/点亮屏幕,手机上半部就蜜汁发烫,然后WIFI信号,真的很烂,后来百度了一下,发现这两个问题在小米5上市的时候就存在了,这都发行了大半年了,居然还没解决,后来只得退货了事。
这件事搞的我很是尴尬,以后还是不装老师傅,给人推荐手机了。

网友:
我一直觉得小米5wifi断流是dhcp服务的兼容性问题。。。看日志像是没协商地址租期导致经常重分配ip。。。反正我换了个新路由器就好了

网友:
我的小米5乞丐版wifi还好,4g信号确实差,几个同学开黑,同样的校园卡,同样的地点,他们基本流畅,我卡顿严重。
附加系统截图

我现在和路由器隔了一堵墙,wifi还可以。
4g信号平时用时还行,就是晚自习大家挤在一起玩手机 的时候,游戏就有明显卡顿了。

网友:
华为平板满格,小米5连不上

网友:
魅族的P10那款和X10那些机型一样WIFI断流(贴吧和神坛都有大量帖子)

知乎提问,根本不出现在魅族科技的时间线上面。。。

小米5这提问倒是断的可以哦

网友:
wifi的ping挺烂的,我不打王者,就无所谓了。
通讯拜电信所赐,很多地方信号不好,原来移动还行,跟电信基站少有关系。。

网友:
简单的说,除了坐在路由器旁边,王者荣耀是没法打的(家里路由器也是小米的),用联通4G延迟也至少130

网友:
那些水军就别来吹牛了,不好就是不好。我小米5白色尊享版,在深圳公交车上他妈的就网络极差!!!到梅林关天桥上想解锁一辆摩拜,解锁了就像中了500W大奖,眼泪都流出来!!!

网友:
看到这个,我就知道自己又掉到坑了,小米的GPS信号也是一塌糊涂

网友:
王者460啊啊啊!!!

网友:
信号真心一般。
体验不好

网友:
新入米5,4g很快,wifi有些问题,不是连不上,打开某些网页,文字出来了,图片有时不出来,也不大的图片,4g很快载入,wifi概率慢,文字能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别人三格 我的找不到。。。

网友:
会不会是820的问题 我的s7edge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