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检测

楼主(2018-05-09):
1 检查12V对地 正常值300700 如果CPU供电对地阻值正常 那么上管就正常 否则上管就击穿
2 12V
插座正常 CPU供电电压 正常值是0.81.8
如果不正常测CPU 场管下管的对地阻值 正常值是100300
如果CPU供电场管阻值正常 CPU供电电路 电源管理芯片是否是高电平 一般为3.3V  若电源管理芯片电压不正常 测电源管理芯片PG信号是否正常 正常为5V 如果正常测电源管理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为5V12V 如果电源PG信号和电压都正常 则电源管理芯片损坏 若更换电源管理芯片后 供电正常但CPU还是不工作则IO芯片损坏

网友:
用心发帖,而不是为刷分而发帖!

网友:
其实也好,可以把之前学的再复习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