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SSD固态硬盘为什么那么贵?

楼主(2018-05-09):
现在SSD固态硬盘为什么那么贵?

网友:
先说说我们最为关注的价格,大家应该记得,SSD的价格在2015年曾跌到了最低点,然而在
2016年年中左右,SSD的价格就开始直线上升,这个趋势- 一直延续到今年年中,最近价格稍
微稳定了,价格就保持在现在这个比较高的价位,本人感觉能保持在这个水平不再涨价就
不错了。
究其原因,涨价的主因是智能手机市场需求旺盛,闪存厂商把产能转移到手机等移动设备
所用的闪存,所用SSD用的自然就会减少,然而PC对的SSD也是在一直增长的,产能跟不上
导致了SSD近两年的暴涨。
既然题主问到了SSD和机械硬盘的选择问题,我来分析一下,给题主提供建议,虽然SSD在
数据存储速度、功耗、重量、噪音方面要优于机械硬盘,但是,如果你选对了机械硬盘,性
价比肯定是由于固态硬盘的,比如你的预算购买120GSSD,这个价格能买到2T的7200转希
捷酷鱼机械硬盘,性能很稳定且耐用,读写速度突破双百,性价比也相当不错。如果你觉得
性能还是满足不了你,你可以再花一些钱加一根Intel傲腾内存,这样可让酷鱼机械硬盘的速
度轻松提升至接近固态硬盘的水平,酷鱼2T加做腾的配置价格在800元左右,比目前主流的
2TB SSD便宜4000元左右,适合预算少又想要大容量性能存储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