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G 显卡供电电感后端为0,芯片坏了?

楼主(2018-05-09):
一台摔过的笔记本,触发掉电,拆开后量各电感,显卡供电电感后端为0,电感断开后,上假负载可以触发,不掉电。也用1V1A烧了一下,芯片也没有热,其他的小电容也没有发热。还是说这边的电感阻值本来就低?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
显卡供电电感对地一般都比较低。

网友:
高手来  我们也好学习!!!!高手来  我们也好学习!!!!

网友:
显卡供电虽然阻值低,但是也不至于是0,应该是电感后面有短路!

网友:
肯定不是大问题

网友:
换个优利德有可能会变成001,这个型号不太清楚你可以试下

网友:
对的,显卡对地阻值为0肯定不正常,断开电感看是前级短还是后级短,排查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