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7700 7800 R9 200系列全卡无供电通病

楼主(2018-05-09):
今天接到一批网吧的XFX HD7770坏显卡  故障都是开机不显示  风扇也不转  先上图

目测无掉件  测量各个供电电感都为0  根据供电时序 先检查3.3V转1.8V GPU初始化供电 也为0V的转换芯片是APL5932A   找了张同样的好卡对照维修  发现这卡有5V跟3.3V两种输入 分别接4脚跟2  3脚 然后测量坏卡的转换芯片只有3  4脚有电压  2脚没有3.3  仔细观察发现2脚接了一个电阻到3脚  估计是上拉的  用镊子短接此电阻开机测量供电都出来了! 就它了 取下测量阻值为2.2MΩ 然后把好卡的拆下量为10KΩ  果断更换此10K电阻后故障排除。
(补充一下:A卡的另一个全板无电压通病就是通过测量复位脚相连的5脚门电路最后两个脚有没有3.3V电压判断,见最后一图
如果只有一脚有3.3V 这时加焊GPU就可能完成修复!)

接下来测试C866两端已输出1.8V

后来照此方法修好了几片7850  7870  R9 270X R7 260X R7 240等A卡
接下来奉上烤鸡图跟GPU-Z

网友:
好方法, 谢谢你的分享,朋友!祝你多多赚钱!

网友:
技术很好,设备也很好 。很专业。

网友:
说实话显卡还没修过哈哈哈 收场了 下次坏了修修当二手卖

网友:
一点电都没有的话更好修,排除短路后就是前面一点电路问题了

网友:
前面一点电路的问题还是好修的额。

网友:
维修的方法很实用,技术很好,专业。谢谢分享

网友:
A卡看多不看,温度高的有点吓人,所以一般修只修N卡

网友:
楼主业务量不错啊,技术也好,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么
想跟你学学

网友:
不会修显卡啊。。。。收藏起来以后备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很实用

网友:
楼主专业修显卡的么?   好多中高端显卡

网友:
楼主好技术让人羡慕,这个都会修

网友:
A卡的很少修,这帖子刚刚弥补我的不足,谢谢了。收藏了

网友:
楼主很专业 现在主板越来越难修了 显卡都不想修 日子不好混了

网友A:
给个联系方式发显卡来给你修,现在闲鱼上的商家水平太低连我都不如,发去就是浪费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联系方式发显卡来给你修,现在闲鱼上的商家水平太低连我都不如,发去就是浪费邮费!

哥们你那边有多少坏显卡需要修呢  小问题你自己会搞定吧

网友(2018-07-29):
技术很好,设备也很好 。很专业

网友(2018-09-01):
我有个华硕760 跑鲁大师65度以上就黑屏或者掉驱动,核心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显存加焊过。问题依旧,用V星小飞机锁定60度能过鲁大师   给点意见呗!

网友:
LZ技术绝对是老司机啊,本人以前就有块AMD类似系列的显卡也是开机不供电,估计原因差不多。

网友:
LZ技术绝对是老司机啊本人以前就有块AMD类似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