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与Ubuntu16.04.1双系统,进入Ubuntu系统后触摸板失灵但插入鼠标后就好用了?

楼主(2018-05-09):
win10与Ubuntu16.04.1双系统,进入Ubuntu系统后触摸板失灵但插入鼠标后就好用了?

网友:
刚装好的时候还好用,但用来一会两个系统来回切换了几次之后触摸板就突然失灵了,插入鼠标之后还好用,尝试了很久之后发现,windows下禁用了touchpad,而导致ubuntu下也被禁用了。

网友:
我刚给surface装了16.04 但是触屏和键盘都不好用 驱动都从哪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