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437-A 苹果A1466跑码掉电维修

楼主(2018-05-09):
老板直接帮拆出来的主板,说是掉电。

此板正常情况下不接电池是会自动触发的,不接那根传输ONEWIRE总线信号的线也能触发的,只是绿灯不亮而已。
稳压电源调到15V,通电。这时主板自动触发。看了一下电流。0.4  0.6  0.7 0.6  0.8  0.6 0.4  0.00  大概是这样的,不断在循环。判断为跑码掉电。苹果修得少啊,照修一般笔记本的思路,可能要弄弄内存CPUBIOS之类的。可这苹果不好弄啊,板载的CPU,板载内存,BIOS是那种扁扁的8脚芯片,就这种,不好刷……

我也是没招,先刷个BIOS看看吧!我是拆下来刷的,不知道飞线到板上刷行不行呢,下次再试了。

顺便也总结一下自己刷这种BIOS的经验。
首先线不要太长,太长可能会有问题。比如提示引脚接触不良什么的,会搞到怀疑人生。线太短呢飞线就不好操作。
可以把剪好的线先分别飞到芯片的8个引脚上,座子放编程器上面固定好不让它乱动。然后依次把8根线焊到座子上就OK了,其实也挺简单的样子。
刷完BIOS之后一般都是只把BIOS拿下来,那几根线就留在座子上以备下次使用。下次使用的话可以先把线全部取下来(直接飞到芯片也是可以的),还是先飞好到芯片上再焊回座子。

这个苹果8MBIOS擦除竟然用了56秒,貌似比一般的要久啊。备份好后刷上新的BIOS,完了当然还是跑码掉电跑码掉电的了。就没听说过苹果刷BIOS能好的……于是我刷回原来的BIOS
在取下这个BIOS的时候还出了点小状况。这BIOS扁扁的,不好夹啊,结果给弄歪了旁边的几个小电阻电容!还好我拍照了并且有图有点位呢!
问了一下以前的师傅,提示说这款机子的CPU供电芯片容易出问题。二话不说我就换。换完了当然还是跑码掉电了……
表示各种无奈。会不会是带不起负载?于是接上电池看看它是否能经得起充电时比较大电流的考验。
接上电池之后发现电流最多只能上到0.4A立马就掉,不断循环并且频率极高,跟短路保护似的。果真是不能充电的啊,于是去测公共点,电压竟然有9.2V!并且掉电之后公共点也跟着掉了!

我马上想到了充电芯片的第6CELL,电芯数量设定脚,也就是公共点电压了。完了马上对图纸点位测量。6脚经100欧的电阻接地认为是两节电池也就是8.6V这样,电阻没毛病啊……此时我也才发现充电芯片旁边是有腐蚀的!

腐蚀断线的是充电芯片的第17脚CSON。连接着充放电的检流电阻。早就听说这里腐蚀断线会导致公共点电压过低或者过高,不过没想到这个会引起跑码掉电。
飞线之后公共点恢复正常,此机修复。

虽然最终只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实际维修的过程也是挺伤脑筋的。
走过路过的朋友帮忙加个分,谢谢啦!

网友:
刷这个bios焊在简易转接板就行了,飞线太麻烦

网友:
楼主真是费心了,现在修苹果才有钱赚

网友: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BOIS·····

网友:
YIJ已 加分,不错。。。 这个钱来得 不算 困难

网友:
不好意思啊  兄弟    没分了   加不了

网友A:
正确的维修方法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板子上下左右前后 快速猫一眼

网友:
厉害了,进液的考眼力了

网友:
所以修之前全板扫一遍非常重要啊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一下进来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哪个电容焊的位置好高端的们的样子。不细看还不知道哪里是测试点呢。

网友:
这个苹果修得真是溜,碰到这种问题是最麻烦的,一般有时候看到9.2V都会以为是正常的

网友B:
老师们都教了 修板前 仔细看下主板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们都教了 修板前 仔细看下主板很重要

说得非常正确啊,看主板是第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维修方法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板子上下左右前后 快速猫一眼

楼主教训的是,不先看主板要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不是应该先看外观再修啊     楼主走弯路了

网友:
             发贴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有怎么修过、不过先收藏了。

网友:
技术扎实  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