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2V开机掉电反复重启解决案例

楼主(2018-05-09):
技嘉B75M-D2V主板, 可以触发, 触发后风扇转下又停,接着又转。 用万用表测 VTT, DDR都有电压, 但是核心电压没有出来。 查ISL95836为 9脚是开启信号。 跑线路到LM324的管子旁边, 但是这些管子似乎都被换过, 这个是一张人家修不好,转过来修的。 测EN电压瞬间有1V, 属于正常现象。 于是感觉很无奈。 无意间发现功率表读数待机时为8.8W,很不正常。 用手摸网卡 声卡 IO都温度正常, 当摸到B75的几个字下面的三极管时,特别烫。 哈哈,看来是这个原因了。 测三极管后级的电容,阻值为0, 跑线路得知这个是个南桥供电的。断定也许南桥击穿挂了, 但是万用表扫RTC的晶振 已经工作,排除南桥问题。 把相关的贴片电容都拆了,当拆到SATA口附近的电容后, 阻值恢复正常。 更换电容。  开机上电, OK显示!

网友(点评):
我就想看看你的功率表

网友:
必须给自己赞个,哈哈修每一样都是个进步

网友:
技术不赖  有空教教我:kaixin:一般人还真没这耐心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由于缺电导致主板风扇转了又停
南桥供电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修处理器,确实不容易,是我就放生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起来,确实麻烦啊。

网友A:
看来还是工具全了有益于维修呀,若没有功率表说不定还得检修一会功夫呢。

网友:
好经验,感谢楼主分享,一般拆下电容,测无问题就焊上,还是最后一块焊。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啊!现在这修主板价格,换我就放弃了,顾客都愿意换新板

网友B:
“无意间发现功率表读数待机时为8.8W‘怎么来个功率表听着好高大上吖

网友:
功率表,是什么设备,拍个照亮亮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工具全了有益于维修呀,若没有功率表说不定还得检修一会功夫呢。

对头, 功率表是用来修主板  修笔记本  修电源 检测机器功耗变化过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意间发现功率表读数待机时为8.8W‘怎么来个功率表听着好高大上吖

8.8瓦,  正常待机才一瓦。  这个区别太大了。 网卡雷劈了也会这么大

网友:
二修板确实不好修楼主技术杠杠滴

网友:
这个问题修起来,确实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