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50JV REV 2.0 有没有开机快的BIOS

楼主(2018-05-10):
论坛下的都是开机慢的 N750JV REV 2.0  有没有开机快的BIOS

网友A:
你这个N750JV REV 2.0是板号,华硕工厂BIOS不用看板号的,你应该看D壳贴纸上的MB Ver或者主板上条码贴纸上的型号,看是否N750JV,如果是那你刷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N750JV REV 2.0是板号,华硕工厂BIOS不用看板号的,你应该看D壳贴纸上的MB Ver或者主板上条码贴纸上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