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72G不触发了,触发电路研究,已修复

楼主(2018-05-10):
前两天接了一台宏碁v3-572G的电脑,客户说进水了,开机一会就花瓶。经过开机测试后发现,开机两分钟左右后屏幕抖动然后开始出现横条条,首先不像是显卡坏的那种花屏。心想应该是主板进水后显卡信号部分元件出现腐蚀产生的干扰导致,有可能洗刷刷就好了。心里有点暗喜,给客户报价修好100多点,客户同意维修。这边开始拆机,拆开后发现显卡芯片背面有少许水渍,IO腐蚀的很严重。看到这里有点悲剧了,大家知道IO腐蚀现在还能开机,这是很危险的,有可能刷完直接不触发的。哎不管怎样已经走到这里了,继续修吧!于是洗板水刷刷,然后简单对下机,怀着激动的心情按按开关,结果按一下没反应,再按再按!!!一直不触发,哎悲剧了。拆机下图纸测3V5V电压都没有了,开始研究待机电路,19V-VIN正常,待机芯片是SY8208BQNC_QFN10_3X3,这个好像3.3V不出,5V就也不出。
检测PU401的8脚VIN有19V电压,7脚-IN是2.8V这脚是触发前给IO供电的,1脚EN1-0V这脚是3V5V的开启信号与IO相连的,
3脚EN2-0V,其它脚都是0V。2脚PG-0V,5脚LD0-0V。5脚-+3VLP是给IO供电的,IO没供电,EN1是IO给的自然没电压。
最后锁定7脚-IN查图纸这脚电压应该是4.5V左右,所测量电压只有2.8V。对比图纸19V经过PR402是499K电阻通向PU401的,测量PR402一端19V一端2.8V,断电测阻止1M多电阻两端也没看出腐蚀的痕迹就坏了,果断拆下换一个450K的安装上,换后通电3V5V电压都出来了。触发直至亮机到次完工。

网友:
还有几个截图和图纸大家分析下

网友A:
重新排版下,争取精华吧

网友:
图片不清晰,文字排版不好,精华难

网友:
报得太便宜了吧  我这边入水级给同行的都是2起步 而且像你这种IO腐蚀严重的还有风险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V3-572G不觸發,觸發電路研究,已修復

网友B:
图纸能传下吗  急需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刚修了一台,5V出来,3V没出来,待机偏高。0.24A,3V芯片发热,看论坛也有几个这问题,但没见到有修好的...

网友(2018-06-10):
引用 网友B:
图纸能传下吗  急需  谢谢分享经验

图纸上传的有啊,我二次补充的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排版下,争取精华吧

只考虑到分享经验,没想要精华。以前可以重新修改帖子 现在修改不了啊!重新排版是要删掉帖子重新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