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下有哪些好用的WiFi分析APP?

楼主(2018-05-10):
iOS下有哪些好用的WiFi分析APP?

网友:
Apple官方开发的工具:AirPort 实用工具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靠谱的了,不需要越狱,从App Store可以直接下载,免费。但是用法有点怪异,很多人不会用。

使用方法:
下载安装后,在设置》AirPort 实用工具中,把Wi-Fi扫描仪打开

然后打开AirPort,右上角有“Wi-Fi扫描”:

选择扫描持续时间:

扫描结束后会列出所有的设备信息:

点击右下角的小图标,还可以看到频段统计信息,方便查看哪个信道比较拥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