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固态硬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2018-05-10):
新手装固态硬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固态硬盘

网友A:
卡不只是因为硬盘,主要原因是CPU太差。
卖了,买个二手的ivb/hswl平台的,低压i5以上的笔记本,然后再考虑固态硬盘的事情。

网友:
表示除了不懂得拆怕拆坏以外没什么好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