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这种内联座子怎么拆焊

楼主(2018-05-10):
普通的座子我经常拆焊没问题,就是这个小米5的后摄像头座子,300度,焊锡怎么都吹不化,用了松香水,bga专用的助焊膏都不行,温度调到330度,座子就吹废了,普通座子我用助焊膏300度十几秒就能下来,哪位大神换过这种座子,求心得呀

网友:
座子上点   吸在吹

网友A:
如果是座子坏,直接用烙铁烫掉,焊盘处理好,换个好的座子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是要从料板上把这座子拆下来,装到好板上,风枪温度开高点,从板子背面吹,拿下来的座子就比较完美了。
如果是练焊接,练习座子的拆装,拆用旋转风,风量小点,温度根据你所用的温度适量调高一些。(注:摄像头拿下来之后,塑料扣最好扣下去,如果不扣下去,立着的话,吹容易变形,还有就是用旋转风吹的时候手拿风枪旋转的尽量均匀一点,这样就不容易变形,拿的时候不要用镊子直接夹着拿下来,先用镊子轻推座子两头接地的大脚,如果能推动,镊子夹着座子一端风枪移开,快速提起来就可以,镊子不要夹座子两头,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座子坏,直接用烙铁烫掉,焊盘处理好,换个好的座子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是要从料板上把这座子拆下来 ...

说的好详细,谢谢啦兄弟,我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