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DA牌 LE39D52 板号TP.VST59S.PB813 BIOS

楼主(2018-05-10):
BIOS容量4MB。对应版号TP.VST59S.PB813以及TP.VST59S.PB817.对应屏型号LS390TU1P03.注意屏型号不同则显示可能会出问题。注意写入此程序后,用户的遥控将失效。需要的话另行购买,附上遥控照片。只是不知道型号。

网友(2018-07-02):
遥控不管用了。直接按电视上的按钮能不能用哦,。

网友:
按钮能用,我记得当时还通过本机按钮开机了

网友A(2018-09-20):
BIOS在哪里?没看到?想下都不知道怎么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在哪里?没看到?想下都不知道怎么下

不是我删除的,是系统自动更改了。我从硬盘里找了一下。应该是这个,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