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个问题CPU重植

楼主(2018-05-10):
机子iphone6,第一次拆CPU不懂,把CPU拆下来以后,怎样确认板子是好的,应该测试哪里?自学求大神给点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A:
把好的U做上去,能亮说明板子是好的。或者一个个测量一下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好的U做上去,能亮说明板子是好的。或者一个个测量一下数据线的对地值

这样的呀,是不是不能测电压的,我发现好几路都有4V异常

网友B:
把好的U做上去,能亮说明板子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好的U做上去,能亮说明板子是好的

这样太浪费时间了,没有快捷点的直接测吗?

网友D:
只有这个办法没法测试 因为没有CPU没有维持信号 测不到的数据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这个办法没法测试 因为没有CPU没有维持信号 测不到的数据太多

就是说找个能开机的u拆了换故障机上测试板子好坏?
另外请教一下u坏了现在可以单换吗?

网友:
加电测试一下 电流为10毫安 ,主板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太浪费时间了,没有快捷点的直接测吗?

快捷的有啊,测试架,你做好模具,好u放进去,压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