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 PLUS R2.0关机自动开机

楼主(2018-05-10):
简单故障。升级主BIOS文件解决。
附上合成BIOS。 P8H61-MLX3 PLUS R2.0修改ME

网友A:
我的是关机后,一定要关闭电源,才能重新开机,不断电一下的话就一直重启开不了机,断下电马上就正常开机。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关机后,一定要关闭电源,才能重新开机,不断电一下的话就一直重启开不了机,断下电马上就正常开机。 ...

刷个BIOS看看呗。先备份自己的BIOS

网友:
螺柱有没有华硕这款的点位图啊麻烦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