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规格的小板能否做高端系列主板?

楼主(2018-05-10):
mini规格的小板能否做高端系列主板?

网友:
楼主知道 Maximus Impact 系么?
X99 不好做是因为 Socket R3 插槽太大了……硬塞的话就得这样

网友:
多翻翻JD就知道了。。。。请参考 http://www.asus.com.cn/Motherboards/MAXIMUS_VII_IMPACT/

网友:
36线程顶级CPU+黑Titan 全部塞进小机箱 @西欧帝字幕组 #Linus 土豪 UP主: 西欧帝TeamXOD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2509842

网友:
是的,我们ROG的I系列,就是mini规格的高端主板。
定位

命名规则

顺便提一下,华硕主板现在的电竞系列有三种:
ROG,ROG STRIX(猛禽),TUF GAMING。

Z370芯片组,ROG的mini规格型号?

ROG STRIX Z370-I Gaming

支持AURA SYNC和AURA SDK的灯效,M.2双层夹心散热设计,以及一系列电竞优化功能。

更多ROG灯效功能,参考文章:《通过对灯效自定义编程 达到全方位定制化灯效系统》
更多M.2散热功能,参考文章:《市面上现在的高端主板 有哪些M.2 SSD散热方案》

网友:
朋友你听过华擎吗…

10层PCB,7相数字式供电,60A高级电感,DrMOS,全部日本产尼吉康12K黑色电容。
兼容全系列Skylake-X发烧处理器,包括最顶级的165W、18核心Core i9-7980XE。内存有四条DDR4 SO-DIMM插槽,即仅支持笔记本型,依然四通道,最高频率4000+MHz,最大容量64GB,并支持XMP 2.0。扩展插槽一条PCI-E 3.0 x16,15u镀金保护,也可以使用扩展卡转接出两条PCI-E x8。硬盘不但有六个SATA 6Gbps,还有三个Ultra M.2,其中背部两个,支持PCI-E 3.0 x4,正面扩展卡上一个,支持PCI-E 3.0 x4/SATA 6Gbps。

https://m.baidu.com/sf?pd=realtime_article&openapi=1&dispName=iphone&from_sf=1&resource_id=4584&word=%E5%8D%8E%E6%93%8Ex299%20itx&title=%E5%92%8C%E8%AE%AF%E7%A7%91%E6%8A%80&keysign=http%3A%2F%2Ftech.hexun.com%2F2017-10-19%2F191277302.html&source=realtime_a&fks=0181bf&lid=13400722029745413507&ms=1&frsrcid=19&frorder=1&sfr_f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