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和安卓手机维修人员担心的事来了!!!!

楼主(2018-05-10):
不需要联网,主板有电池,电池会保留百分之5的电,给感应原件用。如果低于百分之5的电量,苹果就会关机,百分之5的电,能支持感应原件用1年。
拆机必须要插数据线,连接苹果服务器绑定的主机,解锁,后才可拆机。

如果没联网就拆机,感应原件就会直接锁死BIOS,让苹果变砖。

这样,换屏和修主板,外部人员都搞不了。

除非你能黑进,苹果服务器。

这贴被苹果工程师看到,要偷笑。

网友:
你YY出来的?

网友A:
这样做,苹果就自取灭亡了,他们也不傻的,配件市场这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苹果就自取灭亡了,他们也不傻的,配件市场这么大。

全部维修市场在苹果手上,会自取灭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部维修市场在苹果手上,会自取灭亡?

搞垄断就是自取灭
开国际玩笑你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搞垄断就是自取灭
开国际玩笑你在

苹果自己的手机  自己修,这叫垄断。回去查查垄断的意识吧

网友D:
其实很多电子设备为了安全,都有防拆机制,常见的有POS机,游戏密保,承兑汇票密押机等等,技术不新也不复杂,只是看有无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自己的手机  自己修,这叫垄断。回去查查垄断的意识吧

苹果手机保多久  保外的机器为什么不能拿到别的地方修 苹果的软件本身就已经算垄断了 强制性要求升级 如果修硬件还是必须他们自己修 那就是说我买了你的手机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觉得这不算垄断 那你告诉我什么才是垄断 你觉得苹果会有这么傻???到底是谁不懂垄断的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多电子设备为了安全,都有防拆机制,常见的有POS机,游戏密保,承兑汇票密押机等等,技术不新也不 ...

rt809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苹果手机保多久  保外的机器为什么不能拿到别的地方修 苹果的软件本身就已经算垄断了 强制性要求升级 如 ...

苹果都是有专利 的 凭什么让你们搞,  瞎比侵犯知识产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多电子设备为了安全,都有防拆机制,常见的有POS机,游戏密保,承兑汇票密押机等等,技术不新也不 ...

不要说什么不复杂,先把软解ID  和  换基带不用换CPU  解决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说什么不复杂,先把软解ID  和  换基带不用换CPU  解决了再说。

你不抬扛行不行?我只是讨论技术,说这个技术很成熟,如果有需要苹果肯定会用的。我说这和软解ID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都是有专利 的 凭什么让你们搞,  瞎比侵犯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 你是在逗我吗 我买台手机 我连坏了拿去修的权利都没有了?你知道什么是知识产权吗 退一万步讲 如果苹果真做到这么恶心 市场上就他一家做手机的么 大家都是跟你一样的巨富啊 非得用苹果啊 我不会用别的啊 你懂什么叫垄断吗 你懂什么是知识产权吗

网友:
饼哥在偷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E:
无所谓了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会有解决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所谓了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会有解决办法的。

不要魔高一丈了,你先把软件苹果ID  和单换系带不换CPU,   这些解决了在说吧

网友F:
我想 这样的感应元件会不会出现自身元件不良或者重摔后锁死 这样就没得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想 这样的感应元件会不会出现自身元件不良或者重摔后锁死 这样就没得玩了

什么原件重摔不会坏啊,主板上那么多原件  都像你说的自身不良    苹果早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件重摔不会坏啊,主板上那么多原件  都像你说的自身不良    苹果早完了

因为没有在机器上使用过这类产品 天知道到时候会爆发出什么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没有在机器上使用过这类产品 天知道到时候会爆发出什么通病

这又不是什么高难度的芯片,对于手机CPU都能做的苹果公司,不存在 ,就一个感应原件,只是苹果没想把外界维修弄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