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和系统哪个装进固态硬盘?

楼主(2018-05-10):
游戏和系统哪个装进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
硬盘

网友:
别买128的,最少256起步,128的等你装完系统和一些需要快速启动的软件,过完三个系统更新后你就要哭了。
然后自然是系统和需要快速启动和运行的软件放固态,一些常玩的网游和需要快速加载的电竞类游戏放固态,其他的大型单机塞机械就好

网友A:
系统肯定是装进固态的,常用软件也塞进去,还有空间的话可以把你常玩的网游装进去,大型单机放机械就可以了

网友B:
看什么游戏。。gta5怕是不行。。。lol dnf装几个没问题。。系统留60剩下想干嘛干嘛,固态载入速度快点。对游戏性能无关。。

网友:
1.建议256起步
2.哪怕你买128的那系统盘必须是固态 游戏装不进去那也没办法

网友:
可用空间大约120g,系统大约20g,剩30g不要用。
先装系统,(装游戏后的)剩余空间不低于30g就可以装游戏

网友C:
系统必须装固态,然后空间有多可以装一些游戏,留下一些剩余空间不要装满

网友D:
建議把系統以及經常要用的程序放進固態硬盤減低運行時間。遊戲這種有空才會打開的東西省個幾十秒意義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