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4X充电短路 尾插小板不短

楼主(2018-05-10):
客户拿来一台红米note4X 不充电    插上电源测试  报警  更换尾插电源依然报警  扣掉主板与尾插小板链接排线不报警 预测主板某元件短路  如图拆掉   OK

网友:
谢谢分享 不过写的不够详细 ~~~~··

网友:
厉害 !  那个是什么元件   在哪个位置 ?  干啥用的   大神解答下!

网友:
一般尾板不短的话就在主板尾板排线座周围找二极管,对地值测一下就能找到。小米的手机一般有两个保护管,一个在主板上,一个在尾板上,当然尾板换过非原装的话肯定没有这个保护管的!

网友:
来看看学习了天天学习了这些都需要积累好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