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8-05-10):
师傅们接一台工业显示器暗屏,可以显示。但是背光不显,屏幕单用恒流板无法电亮。可以直接判断屏幕坏了吗。

网友:
可以判断灯管或者灯管驱动高压板坏了

网友:
只能说要么灯光坏了要么高压有问题,还要查下开启信号有没有出来

网友:
一般不都是灯管坏了么!????

网友:
看下主板上的供电保险有没有。通电检测下有没有电

网友:
查灯管,这是最简单的第一点,用恒流板不亮估计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或者灯管驱动高压板坏了,这两个问题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