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台式机主板维修 版号忘了看了唉

楼主(2018-05-10):
今天来了一个台式机主板是AMD的,说是不开机,插上电源一看是开机不显示,于是就测量各个供电,内存的  桥的都正常而且CPU的也正常,还有AMD的add2.5v电压也正常,用示波器打BIOS的波形,没有一点波形,一般这种情况AMD的主板应该是北桥问题了,于是加焊北桥 ,于是想AMD不是北桥就是南桥了,再加焊南桥 也是没效果啊,BIOS的第一脚也是没有任何波形,只有一个3v的电压,BIOS一点动静都没有肯定也不是BIOS的问题了,因为寻址信号都没到BIOS上,算了测测始终吧, pci-e的13  14 脚也有零点4v的电压,也就是说时钟正常,唉 陷入僵局了,逛了一圈论坛啥都没有但是搜出了时钟芯片的PDF 现在反正也是僵局了,测试一遍吧 供电正常了再测试下开启 ,电阻  时钟都没坏,电阻没断路,时钟没短路有五百多的阻值,于是跑了下电路他还 连到了一个二极管,时钟芯片这一端连的二极管,摘除后,芯片的43脚有3v开启了      机器还是没有跑马  二极管的负极没有3电压于是看看这个二极管的负极去了何方只要把二极管负极的电压绣出来主板应该经跑马,去了这个芯片的第七脚 这个芯片是apl5912,于是找这个芯片的图纸分析 原来第七脚是电源好信号啊,不用想了第3   4  脚肯定输出不正常了,一测量果然不出本山人的预料啊 c查其条件 g供电开启正常,,那就换芯片呗,从B305一体机主板上拆了一个换上之后还是不行 换完了之后3  4  脚还是0.8v 既然换了芯片还是不行,看来他已经做好了毛主席持久战的准备思想,我偏不信这个邪,那就换他相链接的两个反馈电阻 从b305一体机上找相同电路原件照搬过来,哈哈  3  4脚终于有电压变成1.2v了  第七脚也有电源好信号了,主板也已经顺利跑马了,,也良机了哈哈 附上APL5912的图纸求求大神给我加精华了   跪谢了 附上我们五月一公司组织的农家乐你们猜猜哪个是我哦嘿嘿猜到有奖励哦

网友A:
重复的图纸不用传,直接给下载链接就好了

网友:
我去刚发的帖子不巧让饼哥发现了  好帖子不到一分钟   精华帖 谢饼哥

网友:
有迅维,在维修道路上就是如虎添翼啊!

网友:
后面那张2个 喝酒 够 厉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复的图纸不用传,直接给下载链接就好了

我只想说 ,他维修又使用的三板斧。呵呵

网友(点评):
这还叫三板斧啊。。。

网友:
又是眼镜哥 ?

网友:
我以前发过类似贴,pcie插槽上的时钟电压正常,不代表时钟正常,需要用示波器抓波形。

网友:
好帖,感谢楼主分享,执着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A:
黑衣眼镜哥是你吗、、、什么奖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衣眼镜哥是你吗、、、什么奖励!

我去 你咋知道的饼哥  猜对了   奖励你一个给我加分的特权哈哈

网友B:
进来跟眼镜哥学习来了。。。。
进来跟眼镜哥学习来了。。。。

网友:
姑娘,你注意了,背后有5匹狼。哈哈......

网友:
厉害啊!小白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C:
眼睛哥每次发帖都让人猜哪个是他。。。。

网友:
如果一开始按照时序来就不用干桥吧
时钟芯片en的问题吧

网友:
曲折的维修啊,维修员的痛苦。不过最终修出来了,不错。

网友:
从头认真看了,技术好厉害,是我的话早就料板。最后还放上美女帅哥。哈哈,不错。

网友:
AMD 的北桥容易返修

网友:
这个板子修子,上来就做桥,不检查供电吗

网友:
哈哈 对头 就是眼镜哥嘿嘿   都记住我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来跟眼镜哥学习来了。。。。
进来跟眼镜哥学习来了。。。。

哈哈 谢谢大家  我是黑衣眼镜哥嘿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眼睛哥每次发帖都让人猜哪个是他。。。。

哈哈 谢谢回复  我是黑衣眼镜哥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 谢谢回复  我是黑衣眼镜哥嘿嘿

就你最浪 别人扶墙 我服你 哈哈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台式機主板維護版忘記了查看

网友:
分够不够用,取决于你,有没有一颗乐于分享的心

网友:
很好,!!谢谢!!!很好,!!谢谢!!!很好,!!谢谢!!!

网友:
能把这2个小电阻找出来,技术真不赖

网友:
维修精神很值得学习。。台板好修维修方向都是先三板斧,,然后才能静下心来仔细研究。。。尤其是么啥资料的台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你最浪 别人扶墙 我服你 哈哈

哈哈哈你啊说我浪哈哈恩我们玩的嗨吧

网友E:
我想知道bios没波形 怎么就知道北桥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bios没波形 怎么就知道北桥的事

只能说是经验了,修的多了之后就会发现AMD的北桥最容易空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你啊说我浪哈哈恩我们玩的嗨吧

没毛病老铁  你修主板修出新高度了 我反正是看见板子就头疼

网友: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呀,我已经有5分下载分了,求分享个呀,谢谢各位大神们。

网友:
AMD的主板,费这么大的劲,好不容易修出来,容易坏,划算不划算呀

网友:
不过楼主维修主板还是挺有耐心的,一个台式机主板都能费这么大的劲修

网友:
我比较担心AMD的主板修好后能用多少时间,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
现在这么费劲的 修 赶脚 没有啥意思了

网友:
很好很好,楼主厉害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修炼成高手,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修炼成高手,其他一切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