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办法!ASUS-k55dr 刷了官网的BIOS,独立显卡不能安装驱动!装了就蓝屏!

楼主(2018-05-10):
关于华硕 k55x45dr(AMD Radeon HD 7470M+AMD Radeon HD 7640G )显卡的问题!!!      闲来无事,用winflash刷了官网的bios217,工具文件都是官网的。可是,刷完后,做系统不能安装显卡驱动,装了显卡驱动开机就蓝屏!现在关闭独立显卡,用核显。但是核显玩英魂之刃,LOL等fps=1HZ,跟本没法玩啊!工具查看显示属性,分辨率为1366x768,1HZ!!播放本地4k视频也是一顿一顿的!卡到不行!
求救于高人!有没有原版的bios,或者显卡的rom,再或者有什么挽救办法!谢谢!

网友A:
这个拆机硬刷正确的bios 应该可以解决 建议你找个专业地点检测维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机硬刷正确的bios 应该可以解决 建议你找个专业地点检测维修吧

首先感谢版主的回复!拆机硬刷 这个不懂如何操作(拆机我能做) 需要什么软件?还望不吝赐教!鞠躬了……
维修点呢 我们镇上的修电脑师傅说我这个修不了,但我觉得不像是硬件的问题,咱们论坛高人多,所以特来求教!

网友C:
拆机,风枪吹bios下来,然后用编程器刷写,再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机,风枪吹bios下来,然后用编程器刷写,再装回去

万分感谢!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感谢所有帮助我的朋友!

网友:
编程器 还得去淘宝……  有机会拿去省城等大城市找师傅修吧!就是不知道需要多少钱

网友D:
再刷回去啊!起码现在还能引导系统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版主的回复!拆机硬刷 这个不懂如何操作(拆机我能做) 需要什么软件?还望不吝赐教!鞠躬了…… ...

要是刷biso需要有编程器 不是专业的不好操作 建议你找个专业地点查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刷回去啊!起码现在还能引导系统不是吗?

能引导系统 驱动安装完后 待机时卸载了pci-bus 居然好了 但关机再开机就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