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hone6 Plus手机电池电量显示不准确,经常灰屏重启维修

楼主(2018-05-10):
iPhone6 Plus手机电池电量显示不准确,经常灰屏重启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手机电池电量显示不准确,经常灰屏重启。

【维修过程】

  先测试充电,发现充电正常,只是电池电量百分比经常跳。根据维修经验,应该是电池故障引起经常性重启,所以应该才从电量显示不准确入手维修。

  先连接爱思助手,电池信息位置显示无数据,这种故障为CPU没有认到电池,所以爱思是读不到电池的数据。

  会引起认不到电池信息的主要有:电池本身损坏、电池接口J2523中间脚BATTERY_SWI到充电芯片U1401的F2#之间的通路以及U1401本身坏、U1401的G1#到CPU的AG4#之间线路以及CPU本身问题。

原理框图:

  先更换一块电池测试,爱思助手还是读不到电池信息。  再测量电池座中间脚的对地二极体值。

  二极体值380正常,说明电池座到U1401的线路没有问题。只能拆下U1401测量芯片G1脚到CPU之间SWI总线是否正常。测量U1401的G1对地二极体值为450,二极体值也正常,剩下的就只有U1401坏好CPU坏。

  先代换了U1401后开机还是认不到电池,而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这种故障不是CPU虚焊引起的,还是因为CPU坏拉低了SWI总线的电压,我们可以通过外部接上拉电阻的方法把SWI总线的电压拉高。

  从PP3V0_TRISTAR上接一个2.2K的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到U1401的G1脚上(也可以接到电池座的中间脚)。

飞线示意图:

飞线后实物效果图:

  飞线后开机连接爱思助手,已经能够读出电池信息了。故障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林工)提供!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
很好的帖子讲的很细致学习了。。。。。。。。。

网友A:
膜拜老大的帖子,学到不少。思路清晰,手法熟练。只是有一个疑问,上拉电阻的阻值有没有硬性要求?

网友B:
我会觉得是座子问题,凹陷。。楼主还了座子没有?

网友:
借个上拉电压就行?维修的很灵活嘛,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选择的是2.2k的电阻,有特别的要求吗?

网友:
知道这个通病,但没维修过,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膜拜老大的帖子,学到不少。思路清晰,手法熟练。只是有一个疑问,上拉电阻的阻值有没有硬性要求?

没有硬性要求,和电压,电阻有关, 相应的 ,毕竟都比较喜欢用3V

网友:
昨天也修到一个这样的故障,这类太简单了,没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学习经验,楼主厉害,是不是一入行多年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膜拜老大的帖子,学到不少。思路清晰,手法熟练。只是有一个疑问,上拉电阻的阻值有没有硬性要求?

网友:
3V的电压还是2.2K的电阻…………

网友:
这样搞返修机会很大,因为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会觉得是座子问题,凹陷。。楼主还了座子没有?

明白人,只要把电池座中间的铜片挑出来就行了,有些小白不懂的觉得高大上,其实是在走弯路。

网友: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就是CPU坏?

网友:
我听说这种的不稳定,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