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笔记本什么价位?

楼主(2018-05-10):
固态硬盘笔记本什么价位?

网友:
一般笔记本自带的ssd都不是很好,而且会因为带ssd涨价不少,所以还不如买个hdd的笔记本,然后拆掉光驱放硬盘,硬盘位放自己买的ssd。

网友:
谢邀。
什么价位都可以!如果没有随机配SSD,只要有槽位你都可以自己装。
反正又不贵,相对HDD对于日常使用体验的提升很可观。

网友:
现在SSD也就五六百,若买标配SSD的笔记本可能价格会上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