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手机指纹无法录入故障维修

楼主(2018-05-10):
iPhone6 Plus手机指纹无法录入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

  客户维修过WiFi故障,照相电路也有动过,照相的2.85v供电转换芯片U2301更换过,指纹无法录入。

iPhone6 Plus手机指纹无法录入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描述维修过照相供电转换芯片U2300,因为U2300和指纹供电转换芯片U2100位置紧挨着,于是目视发现U2100轻微破损。果断从料板拆一个,做好锡球重新安装到故障板上,开机测试,故障依旧。

iPhone6 Plus手机指纹无法录入维修 图2

  于是开始测量供电转换芯片U2100的输出脚A2脚是否有输出1.8V电压,找外围电容C2181测量,发现可以测到1.8V。

  根据上述测量,供电正常,说明U2100电路是安装好了。根据原理,此时只能先测量主板上指纹座子J2118的所有引脚的对地二极体值了,测量发现J2118的第6脚对地二极体值无穷大,说明此路线路到指纹升压芯片间有存在开路现象,查图得知指纹座子J2118的第6脚到指纹升压芯片U1503间中间串联了一个电感,测量电感的第1脚发现有对地二极体值。

  此时得出结论是电感FL2156虚假焊或损坏所致。于是去除电感FL2156周边黑胶,补锡加焊。

iPhone6 Plus手机指纹无法录入维修 图3

  再次测量J2118座子的第6脚发现二极体值不再无穷大了。开机测试指纹可以正常录入了。至此,维修结束!

iPhone6 Plus手机指纹无法录入维修 图4

本案例由(迅维林工)提供!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
查的真细心,我是不会去查那个小电感的

网友:
专业,修的很细,学习了,手机有台5S也是无指纹,改天看看

网友:
小电感虚焊引起的,楼主好思路好手法

网友:
学习楼主思路 给楼主鼓掌  三十三岁三十三岁三十三岁三十三岁三十三岁三十三岁三十三岁三十三岁三十三岁三十三岁三十三岁三十三岁死死死死死死死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功底非常好,手式到位

网友:
666大神级别,。。。。。。。。。。。。。。。。。

网友:
可以可以 很强,维修就是要这么细心的态度。我还是要改改我的性格的

网友:
看这样的情况,是属于添加指纹是亮的,就是录不了,我前段时间,碰到个机器,添加是亮的,就是点进去的时候,直接提示无法添加录入,录入失败,这是啥情况?

网友:
这个明显是走弯路了,应该首先测组织,正常的情况下再测电压!!

网友:
可以可以 很强,维修就是要这么细心的态度。

网友(2018-06-11):
额 有遇到过最终没解决  楼主解决了发个解决贴

网友:
理论结合实践!!!!!!!!!

网友:
思路真的清晰    多看看学习前辈经验

网友:
楼主思路真的清晰 .适合我这种小白学习经验,谢谢

网友:
楼主讲很好学习了。。。。?!!

网友:
维修就是得仔细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9-09-17):
iphone6指纹无法录入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404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