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不换硬盘,换电脑?

楼主(2018-05-10):
win10不换硬盘,换电脑?
win10

网友:
可以的。
直接接到新电脑去。
如果会蓝屏,你就接回旧电脑去,安装新电脑的硬盘通道驱动,然后再装到新电脑去。
还可以用IT天空的PE,PE桌面有个加载硬盘通道驱动的程序。

网友:
完全可以把一块硬盘插到另一个电脑里去。可能遇到启动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驱动的重新安装吧。

网友A:
这样是否可以直接正常使用?

网友B:
说啥呢,不换硬盘换电脑? 原硬盘加到新电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