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2JX 进水维修分享

楼主(2018-05-10):
时间:2018年5月10日 12:57:53
地点:岳阳市 网罗天下电脑
故障:进水客户说,下雨天没关窗户 电脑开着机进水的

------ 拆机----

进水非常严重,目测芯片都烧了好几个。测试各大电感没发现短路,

报价380,留机洗洗刷刷,上bga烤干。

上电短路  19v公共点对地短路

烧鸡,进水电容挂了,继续上电。隔离不过  修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

跳过隔离上电,公共点19v,无3、5v。

找到3、5v芯片一看烧穿了。芯片上面的烧了个洞,隐隐约约可以看到51280的字样,(大概忘记了,谷歌查了下可以用1125c代用)

取消芯片,焊盘都烧断线了,补线,补漆

上好后测试3、5v有了,1.05v没有。

目测芯片vin引脚烧断了,取下芯片补线、补漆、上芯片通电。

还是不出1.05v,查芯片vin还是没有,点位找线。5v主板层断线,飞线

1.05v出来后。继续测试无cpu供电,查cpu芯片,发现cpu芯片vin引脚也是烧断了。

取下芯片,接线。补漆。焊上芯片。通电。

所有电感电压,ok 上电掉电

把稳压电源接线,改到隔离前面。通电不掉了。

----------图片用完了,其他没拍了坏了这么多心情不佳--------

准备接屏,一看屏接口进水,烧得乌漆嘛黑,屏线和屏还不知道好坏。

取个料板上面的屏接口,上上去接屏上电,亮机,。

==========-以为这样就好了吗?======================

装上小电池,键盘,鼠标测试,发现。不能关机,上电自动开机,bios可以保存时间,

怀疑是不是外设引起的,拆掉光板测试。还是一样。mmmmmmmmmmmmm

没招了,准备接笔记本电池试下,发现亮机掉电。拔掉电池才能开机。

取消电池测试正负极,发现电池为0v,判断电池进水烧坏了。

但是还是自动开机,下载原厂bios刷上去后还是一样。

电池坏会引起掉电???????,开始电池接口反推,找到这个不知道什么的破芯片

就叫他  充电控制芯片把!,也是烧的一塌糊涂。继续取下芯片,接线,补漆。焊上通电。

还是一样,怀疑还有其他地方进水没处理到位。

把主板各个接口引脚清洗干净,通电 啪的一声 一股青烟往上飘起。上电公共点大短路

烧鸡,烧了半天也没找到短路的地方,实在没辙了把刚刚冒烟的地方。

公共点电容全部拆了,还短。只有一个tf卡槽了,取下,发现板层烧了个洞,挖洞(挖穿了)用洗板水洗洗刷刷。不短路了。

通电上电电流0.5---0.8a左右。(可以亮机的时候是1.5---2.0a左右)

不想说话了, 用示波器测试bios发现,跑马都是跑满的,想电感前端没滤波的那种,怀疑程序坏。把备份的刷上去。

ok,亮机 也不自动开机了。

跟客户说,电池坏了,主板电池电路烧了个洞。现在只能用电源了。

--------------------自动开机,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有待研究-------------短路后就好了,也有可能是板层短路引起的---

没读书,文笔不好。请见谅

网友:
哥们   看来你的生意还不错啊   到时候我到你店里去参观一下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啊,华硕的板子不好修。。

网友:
确实烧的挺多的,有耐心

网友A:
你这修修补补的,板子稳定性可靠吗?我一般看到进水烧掉焊盘,烧穿芯片的,都不想修,感觉修好不稳定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太有耐心了!是我可能不想修了

网友:
我就是想下下来试试,没分啊。。

网友:
没怎么看看!!!!还是一样!!
什么东东

网友B:
问一下楼主 你的屏的接口是用设备取下来的  风枪还是BGA取的 ?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我就看了前面的。后面的都没看,写得这么多。楼主费心了。

网友:
380都是不好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修修补补的,板子稳定性可靠吗?我一般看到进水烧掉焊盘,烧穿芯片的,都不想修,感觉修好不稳定

只要有钱,能修都修。
客户都准备报废了,内存条烧掉了一根。固态硬盘接口处理下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 你的屏的接口是用设备取下来的  风枪还是BGA取的 ?

坏的就直接吹,好的反面吹或者上bga

网友C:
楼主,你厉害,这问题也让你修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厉害,这问题也让你修好了,呵呵

电池问题还没修好,有一个芯片找不到芯片数据手册,主要是不知道什么型号。
芯片上面写得AC2不想修了,坏的这么多。电池也坏了不能用就不能用把

网友:
烧成这样 楼主都有心思飞线修机 真是有耐心

网友:
进水那么严重,不如换主板省时间

网友:
老哥家进水的真多,前两天一个没有收到钱,这个要收大钱吧,有恒心有毅力。

网友:
看着都头疼了

网友(2018-08-12):
太有耐心学习哦    确实烧的挺多的,有耐心

网友:
你的耐心真好,要我就放弃了

网友:
太复杂了    你的耐心 真大    适合干维修

网友:
现在还能这么静心修进水机相当不容易了,报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修修补补的,板子稳定性可靠吗?我一般看到进水烧掉焊盘,烧穿芯片的,都不想修,感觉修好不稳定

只要价钱到位就行,没什么稳定不稳定。修好了。跟新的一样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们

网友:
们   看来你的生意还不错啊   到时候我到你店里去参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