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820-4924-09 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8-05-10):
现在有钱人多了呀  有钱的人都这么单纯的么?   电脑进水后去售后看了下  说要换板   听了售后的保价就说机子不要了

最后还是他丈母娘说没电脑用  要拿来修
拆机看  主板进水的不是很多   除了IO 附近
忘了拍照失误呀
处理干净后上电

绿灯
黄灯
不触发
扣上电池
不触发
突然发现点没有电输出   难道电池也坏了   (试了下电也不能充)
换了个新电池
不触发(但是可以充电  电池牺牲了

测主板电压
保护隔离电路肯定是没问题的   3.42V 正常    有3.3V  没有5V  正常(这个机子要触发后才有5V)
在进水的周围仔细的看了几遍 没发现问题
看来只有老老实实的查电路了 电压了
SMC供电:PP3V3_S5_AVREF_SMC  =PP3V3_S5_SMC  PP3V3_S5_SMC_AVCC 实测正常3.3V
由u5000复位芯片发出此信号SMC_RESET_L到SMC(EC)的3.3V
SMC_BC_ACOK此信号由充电芯片ACIN检测正常后芯片内部发出到SMC的。实测正常3.3v
SMC_ADAPTER_EN此信号当smc收到正常的SMC_BC_ACOK然后送到NV单桥的。实测3.3v正常

IO  供电没问题 就是不触发  看来只有先干它了  谁叫他附近进水多呢
刚好手上有个A1398 的IO  型号一样  (不一定能用  因为这个IO 里面带程序的  )

换上
上电  依然没动静   突然想到 没上电池
扣好电池上电  风扇转了    咚的一声  机子亮了
但是很慢  很卡     有的时候    有声音不显示
看来是程序不对
只能网上买料板了
静静的等
闲着没事又把原来的做回去了
单接电源  自动开机了  而且 开机很快  就是风扇不转  其他功能正常
看来    看来   只能等我的料板了     哎

接着后续    要有头有尾呀
料板到了

拆芯片  植球 装机  一气呵成    机子亮了    风扇还是不转 头好大   要死的感觉
后面发生的事有想只杀的冲动     正苦恼的时候  有来一个一样的机子   触摸不能用的
拆后壳 上电一看  风扇也是不转的     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机子开机不自检风扇   温度高的时候转    一万个草泥马在奔腾
u  盘进pe     半个多小时   散热架都巨烫了  风扇才开始转   我也是服了
  觉的都没问题了  整机装好  问题有来了
左边的USB 不能用  右边的  可以识别 而且进PE 巨慢
拔掉 右边的小板就不慢   这个问题碰很多了    可以秒杀   嘿嘿   关机要看看左边的USB 口
有拆机    在显微镜下  看到U4650   9PIN   脚氧化掉了

换掉    最后  一切OK

好累   好机图片就不拍了
要赶紧装好  好让人家去找上一个帮他恢复数据的扯皮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用PE测试吧   因为硬盘是坏的   客户说找人做过数据恢复   数据拿了钱也给了(好像四五百吧    苹果的固态数据恢复这么便宜的么  额呵呵呵)   恢复数据的人说能不能把坏的盘留给我  他没同意
还给他的硬盘我第一看就不对劲   (图片就不上传 了   免的看到不好)
序列号 条码什么的都用洗板水洗掉了   而且 还取掉了一个电感   你们应该懂了
不说了     要去养养我的老腰了

网友A:
我上次还搞到一个不能用原装充电器的   麻蛋  搞死人了    买个山寨的充电器tmd既然可以充电     原装的插上连灯都亮   厚后来想想   管它的  能用就好了

网友B:
修的不错,我苹果机子修的少,攒点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我苹果机子修的少,攒点经验

你这电脑店的名字不错啊 ,店开在哪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脑店的名字不错啊 ,店开在哪里啊

你这店的名字也不错,你们那里还缺榔头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店的名字也不错,你们那里还缺榔头不

缺,尤其缺头铁的,头不铁没几天就废了,我以前头很铁,干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都可以去你那个店里应聘了,嘿嘿嘿,开个小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还搞到一个不能用原装充电器的   麻蛋  搞死人了    买个山寨的充电器tmd既然可以充电     原装的插 ...

能收钱就好   这是关键;P;P;P;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我苹果机子修的少,攒点经验

边修边摸索  边修边摸索  边修边摸索  边修边摸索  边修边摸索

网友:
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

网友:
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

网友:
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小米MAX 位置图

网友D:
不错!修苹果是很厉害的!收多少钱呢你这个 ?

网友E:
这个机器修起来就是麻烦哎 不行干脆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F:
带程序的io就是麻烦啊,还要到网上买剪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修苹果是很厉害的!收多少钱呢你这个 ?

一千五百  大洋  ;P;P;P;P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修起来就是麻烦哎 不行干脆直接换板子了

换就没有多少利润了哦    修 修  修  修 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程序的io就是麻烦啊,还要到网上买剪板的

买了俩个剪的下死人的板子      剪的好狠  好狠

网友(2019-05-22):
有时候是容易范低级错误!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