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b75-a的板子,点不亮问题

楼主(2018-05-10):
情况:短接开关后,风扇正常转,CPU有发热,但是显示器不亮。
测:
1.各大供电正常。
2.复位都正常。
3.内存的几个测量点都正常。

这是什么情况了。被搞蒙了。还需要查哪里呢?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 换板吧,台机主板便宜的

网友A:
么看看诊断卡跑马多少了,有么有过内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么看看诊断卡跑马多少了,有么有过内存了

没有跑马,一直是00。复位灯一直亮,但是复位的几个条件:1.桥发出的dram_pwrok和CPUPWROK,桥发出的PCIRST#个PCI的复位,IO发出的PCI-E复位和网卡的复位。都正常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