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7寸的王牌电视机维修一例(红灯一闪又恢复红灯)

楼主(2018-05-10):
型号:27寸王牌液晶电视机
故障:插上电源,指示灯显示红色,按一下开关后,指示灯闪一下后,又恢复红色灯,反复如此

         三五两下就拆开了,这种情况都是用排除法,电源,驱动板,LED驱动板都排除了,不是他们的问题,最后把接液晶屏的一块小板拆开后,

       按一下开机键,指示灯有反应了,变色蓝灯,说明有信号的意思 ……就是这一块小板的问题。、

      最后发现是FR9886D 芯片的V2脚 VCC 供电短路了,相连两个电容,把电容换掉就好了……

      以后大家遇到 我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后级有短路,慢慢排除就可以了……

网友A:
那个芯片有PDF引脚定义?我修显示器都是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有PDF引脚定义?我修显示器都是直接换

那个芯片有啊,看到PDF里面的第2脚显示VCC脚来的,这个脚短路一般我不会先拆芯片的,先拆旁边的电容,因为芯片很少直接对地短路的……。一拆掉就不短路,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楼主耐心好 技术娴熟  向楼主学习  哈哈

网友B:
楼主是怎么判断出来的?是先扫地雷吗??运气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判断出来的?是先扫地雷吗??运气还不错

都是排除法了……把所有的线拨掉,只通电,正常,后来发现一插屏线故障就出现了,通过一个小板再到屏线的。一量小板短路了

网友:
现在电脑啊!卖电脑真的是不景气了!维修的也还算是凑合吧!手机维修现在还算行、但是估计过段时间 也不能咋样了!

网友:
是两个小贴片电容吧,笔记本主板短路的经常是贴片小电容

网友:
上次有台电视时不时很开机,把按键板拔掉红灯不变了,也查出是小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