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60显卡供电短路,谁有办法

楼主(2018-05-10):
一台GTX1060的显卡,供电短路,拆机测试,发现是12V层间短路,显卡主供电上场馆烧爆2个,层间短路了,显卡报废有点可惜,毕竟现在显卡贵,如果外接显卡供电,断开主供电是否可靠??有人尝试过吗

网友:
可惜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显卡,有人可以代修的吗

网友:
挖板层 挖到不短路    别挖着信号线就行

网友:
不可以跳过吗?跳的过直接飞线补上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个有点难解决,记得上次遇到过有个显卡短路,也是层间短路没修好。

网友:
                        板层都烧了没救了。

网友:
多挖一下,反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挖到板层看不到黑色烧痕就可以了.然后再看下有没有挖断线.外接供电有点复杂.

网友:
只能挖,不过断线是肯定的,要是我就不菲那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