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不开机

楼主(2018-05-10):
联想T430不开机,19v公共点电压只有2.9v

网友:
这个修公共点就可以啦,还需要来求助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进系统掉电,掉电后19V都没有了

网友:
这个修公共点就可以

网友(2018-06-27):
小短路,学维修的最基本功要做好

网友:
那才保护隔离电路呀,这个应该简单吧

网友:
保护隔离没有过,查查就出来了。。。。。。。。。。

网友:
很明显,公共点微短路,先断电打值,确定微短的就修出这个短路的就排除了

网友:
修下保护隔离 哦。。。  老板